[影像] 过年奥图码罢工,这可如何是好,拆

楼主(2023-01-17):
奥图码I5,画质挺好,感觉比国产微投好很多,特别是画质,暗部细节就完胜,用过某果,某米,春节本来回家开开心心的看电影,突然关机了,以为是电源坏了,换了个电源故障依旧,而且插上后电源保护了,大过年的售后和专修投影的都放假了,没办法,多找找视频吧,看很多修投影的视频,特别是看完全不通电的视频,说是电源附近的电容可以测下,如果是短路的极有可能滤波电容损坏,慢慢拆开,找到2颗可疑电容,万用表蜂鸣档测了下,果然是短路的,但是没有这个型号的电容,具体是多少皮法的也不知道,大家帮我看看

电源这头4颗电容,C271 C281 C361 C362均是短路的,,测了下都是短路的从外观能看出容量大小吗

网友:
没有就直接拆了,应急一下

网友:
拆下来量才准,并不一定是电容短路,电路中其他地方短了量电容也就短了

网友:
好的也拆开给大家分享,不错

网友:
还是不要随便动手,这个不一定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拆的不完全,电路板部分展示的少无法判断

网友:
看着蛮高级滴。。。。。。。。。

网友:
拆下来侧 确实是电容的话,好歹说一下电容尺寸以及用在什么地方 电压估算

网友:
散热系统不错。

网友:
灯泡多大的功率?发热很严重吗?

网友:
散热器厚实

网友:
散热器好评

网友:
你确定四个电容同时全部短路?建议你焊下来单独测量下哦……

网友:
这玩意真的不是几张图片能判断故障的,得要自己有一定的基础和动手能力

网友:
做工一般般。后期维护的不好。你看看风扇上的土。太多了

网友:
过年了,也想休息一下了。

网友:
电容短路应该是电路上该电路上的某颗电容短路

网友:
外面修一下怎么也要30开包费用

网友:
如果是电容问题,自己全部换了就好了。

网友:
当电容还存有电时,用万用表蜂鸣档测是会响的,所以这样的测量并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