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不知道是不是叫WiFi天线(SINMAX SI-7248PN)里面就是铜箔?

楼主(2023-01-17):
拆一个不知道是不是叫WiFi天线? 里面就是铜箔。。。。。。

网友:
看着像基站的天线

网友:
这种高频的东西对于我来说感觉就是玄学……

网友:
那接口不像是普通Wifi的接口,应该是专用设备的。

网友A:
这个就是定向平板天线,可以对一个方向的信号加强

网友:
没有看见贴片,也没有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定向平板天线,可以对一个方向的信号加强

应该是的。。。。。。。

网友:
高频的东西看起来都比较奇怪

网友:
目测5gwifi天线,sma接口是最常见的了

网友:
装在小盒里的天线,不懂。

网友:
双菱天线,比五菱少两个菱

网友:
无线电台有用这种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定向平板天线,可以对一个方向的信号加强

室内信号放大器。室内信号放大器。室内信号放大器。室内信号放大器。

网友:
这种应该是5g天线吧。

网友:
早些蹭网用的好像有这种平板天线

网友:
室外WIFI  单向天线吧

网友:
手机信号放大器的天线。

网友:
一般的定向天线,多少分贝都没参数

网友:
没啥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