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灯珠是什么型号,几伏能点亮

楼主(2023-01-17):
这是什么型号的灯珠,点亮需要几伏

网友:
似乎是独立3灯珠,3V的,可并可串。

网友:
单颗通3V看看电流多大?

网友A:
独立3灯珠3V可并可串,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打一打,能亮的话每颗1.5w,如果6v的或者9v的功率更大,散热是大问题

网友:
貌似5050独立的三芯封装在一起,一般每颗芯3伏20毫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独立3灯珠3V可并可串,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打一打,能亮的话每颗1.5w,如果6v的或者9v的功率更大,散热是大问 ...

这种5050没这么大功率吧,里面是3颗,看起来全部串联,36颗要一百多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5050没这么大功率吧,里面是3颗,看起来全部串联,36颗要一百多V

里面的三颗是并联状态,实际是12串方式供电36V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里面的三颗是并联状态,实际是12串方式供电36V左右。

里面3颗是独立的,怎么连看电路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里面3颗是独立的,怎么连看电路板

你说的是独立,有两种情况。一个是全彩,一个是暖白或者正白。我猜这是一款正白LED灯珠。得等楼主通电看看啥情况!

网友:
拆时 看下外壳有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独立,有两种情况。一个是全彩,一个是暖白或者正白。我猜这是一款正白LED灯珠。得等楼主通电看 ...

不管什么颜色都是3颗独立的

网友:
最多通电试试看就知道了

网友:
上可调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