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小功率球泡怎么利用起来

楼主(2023-01-17):
都是用红包抵扣的。功率太小,也用不到。干脆把灯板零线接零线,火线接火线。八个灯芯并起来装进一个吸顶灯壳子里怎么样

网友:
这种灯板显色性差还有频闪,不如不用

网友A:
好主意,再去用红包屯点12cm8w左右方形带磁铁透镜板,四个板30w左右亮堂堂的,还要用红包屯点一分四快速接头并起来,优点是不会同时坏,缺点是不好接线。已经整了几个方形或者圆形吸顶灯了,开始还想用亚克力板加工框架顶面用尼龙螺丝连接,最后嫌麻烦直接磁铁

网友:
拼起来也不怎么用。

网友:
免费的要费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主意,再去用红包屯点12cm8w左右方形带磁铁透镜板,四个板30w左右亮堂堂的,还要用红包屯点一分四快速接 ...

和我用法一样,挺好用的还

网友:
之前问过同样的问题,网友的意见是拆了驱动部分直接串起来用大功率驱动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我用法一样,挺好用的还

这个是原始状态,4个34w阳光房才几平方太亮了也费电,后来拆掉1个。

网友:
这是吸顶灯改造板么,感觉没啥合适的地方用

网友:
是个好办法,不够亮就再并几个

网友:
这样用也挺好,拆换方便。

网友:
好主意,再加一个风扇散热,哈哈哈。

网友:
你这些都是要频闪的,垃圾。我囤的都是品牌恒流的,然而还是没地方用

网友:
反正是自己用,想怎么拼接都可以。

网友:
学习一下,思路不错

网友:
把元件拆下来做备件。

网友:
灯板可以并联用,自己用还是带恒流源的好一些

网友:
这种灯一般都是安装在厕所

网友:
建议先接在机箱电源拆的功率整流桥芯片,高压侧滤波电容,然后接楼主灯板,频闪比没电容小很多。

网友:
称为电子垃圾一点也不为过,这些东西根本没什么用途,并起来做吸顶灯接线麻烦的很。线接的乱七八糟有安全隐患,还不如买个成品的功率大点灯板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