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我是多无聊,清洗机械键盘轴。

楼主(2023-01-17):
好多键失灵了,把灰清清就好了。要准备强力吸锡泵。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上传不了高清图片。容量和格式都没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上传不了高清图片。容量和格式都没错。

不建议用.png格式,电脑端上传的图片分辨率要小于4000px,建议调整为2000px再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用.png格式,电脑端上传的图片分辨率要小于4000px,建议调整为2000px再上传。 ...

有可能是你说的分辨率问题。手机拍的,估计是分辨率太高。

网友B:
一不小心,一天就过去了……

网友:
震惊!楼主无聊在家竟然偷偷撸轴!。。。

网友:
一个一个拆下来清洗,楼主好厉害啊!

网友:
     我第一个键盘也让我弄的烟灰和零食渣什么的搞到灯都看不到了,还以为大面积LED坏了,后来又闲鱼30多块收了二手键盘,发现比淘宝130块买的新的质量好多了,后来又找到了清理方法,之后到现在灯光再无被掩盖,也不用拔键帽拔轴清理灰尘了,还是机械键盘好用,最近翻出老键盘才发下LED灯都没坏,只是被灰尘什么的掩盖住了

网友:
这本身不得了,哈哈哈。

网友:
比钓鱼还锻炼耐心,还能提高拆机装机技术。

网友:
楼主一定是在解闷

网友:
我的机械键盘拆开就懒得装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不小心,一天就过去了……

不用一天。2个小时吧。没钱买新的

网友C:
清洗机械键盘轴  全拆全洗全装一天时间一定要 浪费时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清洗机械键盘轴  全拆全洗全装一天时间一定要 浪费时间啊

估计我是撸多了,基本2-3个小时就好。

网友:
直接换轴更简单

网友:
改成热插拔的

楼主:
哪个针不知道放哪里了,我有买过。
轴估计整个用超声波洗也可以,不用把针脚拆出来。里面应该是积碳,黑黑的。

网友D:
我还没洗过,目前不算脏,但是烦人的是一开机键盘灯闪个不停,怎么把键盘灯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还没洗过,目前不算脏,但是烦人的是一开机键盘灯闪个不停,怎么把键盘灯关掉? ...

一般是FN键+page up或者上下左右的那几个组合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