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葡萄糖酸锌”牌的ZVS

楼主(2023-01-17):
把ZVS模块和小水泵放入铁盒子,变成了“葡萄糖酸锌”牌ZVS

模块输入电压12-30v,线圈5.5圈,空载电流2.5a,加热小型金属件非常好用。

正面图:

外观图:

内部情况:铁盒子太薄,开孔之后内壁有很多毛边,不好处理,索性直接不管了,盖子一盖遮百丑

补充:实际运行情况图
1.设置电压16v、限流7.8a左右,完全空载,不开风扇、不开水泵时,电流2.5a

2.打开风扇和水泵时,空载电流3.1a,多出来的0.6a刚好是风扇和水泵所需电流

3.风扇和水泵都开启,将M6废钻头一直插到线圈底部,电源到达限流值7.8a,恒流状态电压被拉到14.7v

4.大概15秒左右,钻头变红,电流慢慢下降,电压慢慢回升

总体看来,模块运行非常稳定,宣传的输入电压是12-30v,最大电流未说明。
以上我的测试电压16v、电流7.8a,15秒左右加热工件烧红。
电压越高,功率越大,加热速度越快。
水冷效果是真的好,打开水泵后,即使加热工件通红,线圈全程都是冰凉的;不开水泵的话,线圈非常烫。
准备再改一个0-30v、0-13a的明纬S350-27,专门用来给ZVS和小台锯供电。

网友A:
用盒子装起来比裸板看着漂亮

网友B:
不错,水冷铜管

想问楼主加热金属做什么用,炼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盒子装起来比裸板看着漂亮

我也这样觉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水冷铜管

想问楼主加热金属做什么用,炼金吗

准备学坛里的大神们,嫁接T12烙铁头

鬼子版的穿孔T12发热芯和国产的936头子早就准备好了,接下来准备正式嫁接

网友C:
降压模块用来干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降压模块用来干嘛?

给风扇和泵用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准备学坛里的大神们,嫁接T12烙铁头。

鬼子版的穿孔T12发热芯和国产的936头子早就准备好了,接下 ...

服了,等你的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降压模块用来干嘛?

给风扇和小水泵供电的,直接在模块输入端(12-30v)取电,再通过降压模块降为12v给风扇和小水泵,就不用单独接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风扇和泵用的吧

对的

网友E:
厉害,从此不再皮肤过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服了,等你的成果

好的,成功与否,到时候我都会来坛里向大家报告的

不过我还得改一个电源,准备用明纬S350-27改成0-30v、0-13a的,原机直接27v13a,微调只能到24v,电流也有点大,估计这个zvs模块会吃不消

网友F:
建议楼主发一个使用中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厉害,从此不再皮肤过敏。

惭愧惭愧,只是把现成的模块组装一下,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楼主发一个使用中的图片

好的,等晚上回去发

网友G:
引用 楼主:
准备学坛里的大神们,嫁接T12烙铁头。

鬼子版的穿孔T12发热芯和国产的936头子早就准备好了,接下 ...

老论坛有全过程  看过就忘不了

网友H:
手工不错,画一下ZVS的电路图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论坛有全过程  看过就忘不了

是的,我也看到老论坛的帖子了,所以才跟风组装一个,自己也试一试嫁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手工不错,画一下ZVS的电路图呗

惭愧,模块是网购的,电路图还不会画

您需要电路图的话,老站有现成的,链接: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30581

网友:
铁皮盒钻孔,我用木工的三尖钻,钻的孔背面是光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