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150软路由功耗测试

楼主(2023-01-17):
上回书说到,楼主搭了个G1820T四网卡软路由跑满了1000M宽带,但是对于其25W的待机功耗,30W的满载功耗还是略有不满,所以果断淘了个N3150集成主板。N3150早就到了,无赖懒癌发作+阳过+年底繁忙,一直没有测试,现在马上过年了,手上活松了不少,于是乎搞起来。

N3150这货性能孱弱,所以,就先用一个SATA 32G固态装一个WIN7 64位测试一下,配置如图:

接下来是喜闻乐见的跑分测试:

同样也是这个版本的鲁大娘,其它一些平台的分数测试如下,各位看官也好有个比较,给想用N3150做个低功耗处理平台的看官一个参考:
N3150 CPU得分:18364,核显得分:4962
X2 240 CPU得分:18616
G1840 CPU得分:22702,核显得分:3847
G2030 CPU得分:23970,核显得分:3465
笔记本酷睿2代核显HD3000双通道内存得分:4800
结论:从以上分数可以看出来,N3150核显居然比HD3000还强,N3150集成平台大致相当于AMD X2 240+GT610的独显平台,科技的进步真是令人惊叹,这货功耗低+无风扇设计,能有这个性能已经很不错了,跑了这个分数,心里对它能不能跑满1000M宽带心里就有底了。

接下来又到了喜闻乐见的功耗测试了,同样用的是上面这个WIN7系统,首先是ATX 350W坨坨电源下的待机功耗:

这待机功耗,比G1820T的2.945W还要高一点点啊,什么鬼,说好的低功耗呢。接下来是坨坨电源进系统稳定10分钟后的待机功耗:

这个开机进系统后的待机功耗就比G1820T的29.87W好看多了。接着是CPU满载下的功耗:

这个CPU满载功耗比G1820T的待机功耗还要低,我艹,舒服,这还只是350W坨坨电源下的表现,让我很是期待接下来的12V 直流ATX模块的表现。

12V直流ATX已换好,首先是待机功耗,果然就下去了:

然后是进系统稳定10分钟后的功耗:

纳尼?进系统待机不到10W???哈哈哈,有点香啊,难道是WIN7的原因?

然后是CPU满载功耗:

握草,CPU满载下功耗才12.23W,这是要上天啊,哈哈哈哈,太香了!接下来就是装软路由了,这一次我只加装了一块千兆网卡和一块2.5G网卡,因为软路由要24小时不间断开机,所以插的东西越少越好,越少越省电。软路由配置如下:

跑满千兆宽带时,CPU占用率不到50%,温度45度(无风扇):

跑满千兆宽带时功耗如下:

最后N3150用它的性能和功耗征服了我,果断装好投入使用。满载13.4W的功耗,已经达到了硬路由的水平了,按满载算,N3150一小时可以比G1820T省下17.4W,一年下来可以省下152424W,也就是152.424度电,按0.52元一度电算,一年就能省下79.26元。一年就能回本啊兄弟们,冲冲冲.......

网友A:
之前看过好多次这个板子但是没买。看楼主评测雀食香。

网友B:
软路由怎么不用openwrt呢?

网友:
不错,总体功耗就是两台路由器的和。10-15W左右。

网友:
mtk7620就2w左右

网友:
一年就回本,确实香。

楼主:
不是啊,作为主路由器跑满1000M宽带用,24小时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看过好多次这个板子但是没买。看楼主评测雀食香。

嗯,但是N3150这个U性能弱是不能否定的,用它来装单系统用用还是阔以,但是要搞ALL IN ONE还是洗洗睡吧,别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路由怎么不用openwrt呢?

我用习惯爱快了

楼主:
7620跑不满1000M宽带啊

网友:
确实不错,我看到也有点心动了。

网友C:
多年前组了一台2550功耗17瓦,特意拆掉6个发热的串口芯片减少了3瓦,扔那就吃灰几年了。

网友:
性能差,功耗低!

网友:
一年就能回本啊兄弟

网友:
现在nas用的这块板子,够用

网友D:
种草了,可以给个连接嘛。。。
软路由还是RouterOS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年前组了一台2550功耗17瓦,特意拆掉6个发热的串口芯片减少了3瓦,扔那就吃灰几年了。 ...

我也有一台2550,性能比较差,跑不满1000M宽带,现在装了黑群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种草了,可以给个连接嘛。。。
软路由还是RouterOS好啊

兄弟,没有链接哦,是在闲鱼上淘的,卖家自用的,就一块,被我收了

网友:
我提一嘴,楼主这里是外接了网卡的,一般来说这个CPU带上千兆比较费劲,最好还是intel的网卡能带上去,这样cpu就不会太高能抗住千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