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源输入电源范围多少?最低电压是12v,但最高电压是多少?

楼主(2023-01-17):
这个最低电压是12v,但最高电压是多少?

网友A:
直接看离输入口最近的电容就知道了不是么

网友:
输入电容最高耐压的80%左右

网友:
这个要看前面有没有稳呀,还有芯片参数,不能太大,不然烧芯片吧

网友:
从图片上看,12V是通过PMOS直接连在输入端的,没有经过转换芯片,也就是说输入输出基本相等
参照ATX规范定义的12V电压范围11.4~12.6V

网友:
看看电容工作额定电压值就行,输出电压绝对低于电容工作额定电压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看离输入口最近的电容就知道了不是么

电容16

你输入15V

啪 炸了MOS管。

网友:
哈哈这类DC-DC电源接触的少,见过也就36V最高,所以印象里最前面的电容耐压多少就能插多少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