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组装电容点焊机

楼主(2023-01-17):
电容点焊机初步组装实验成功,控制器某鱼88
的,228mos管24*4=96,电容35,电线加线鼻子40左右。铜排30左右,可以点0.3不锈钢,用了两根铜线当点焊针实验了几下,可能三个电容串联电压有点高焊点不美观,容易点透。

网友A:
是点0.3镍片,还是点0.3不锈钢?

网友B:
你用的mos管太贵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点0.3镍片,还是点0.3不锈钢?

估计口误 应该0.3镍片

网友D:
都三百大洋了,这点焊笔不行啊

网友E:
马都买了配个鞍吧

网友F:
显示板很不错,应该调试还没弄好。你那两截点焊针铜线是认真的吗?

网友:
300块左右,比微波炉变压器的厉害些。

网友G:
楼主的技术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点0.3镍片,还是点0.3不锈钢?

不是镍片,镍片我只买了点0.1的,就是在家里找到的不锈钢片,磁铁不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mos管太贵了吧

228一个4块算是便宜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口误 应该0.3镍片

不是镍片,就是家里找到的不锈钢片,现在镍片就买了点0.1的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三百大洋了,这点焊笔不行啊

先实验后期再做点焊笔,买成品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马都买了配个鞍吧

嗯嗯,必须得配齐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显示板很不错,应该调试还没弄好。你那两截点焊针铜线是认真的吗?

可能还是经验不够,先实验一下,后期还要做点焊笔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技术挺好的

感谢

网友:
看着效果还不错

网友:
楼主哪里买的电容,才35

网友:
效果不错,价格有点高

网友:
不错的小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