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产品强制满足EMI EMC?什么不需要满足?

楼主(2023-01-17):
请教下大佬们,

淘宝上卖的LED驱动,是不是不管多大功率都可以不满足EMI EMC而卖到我们手里?

而成品LED灯具,有品牌的是不是必须满足? 而杂牌的也有可能不满足而卖到我们手里?

另外开关电源是不是也不强制满足?

我们买的大品牌灯具,是不是都满足?

如果说功率小就可以不满足,那一屋子小功率并联,岂不是污染很可怕?

网友A:
撸怎么问这么幼稚的问题,标准我们都有,问题是执行和监管,所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撸怎么问这么幼稚的问题,标准我们都有,问题是执行和监管,所以...

我就是不太清楚啊。 上次我问一个LED驱动的问题,为啥卖30多那么点功率

回复都是满足EMI EMC...

网友:
完全看厂家良心和正规与否。。。

网友:
这个问题是 周瑜打黄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