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想校准胜利VC70D,有个问题弄不明白,请教

楼主(2023-01-17):
如题,胜利VC70D,用了好多年了,有点误差了。这个表测电容速度非常快,蜂鸣档也非常快,表笔碰上马上就响,这两点很爽。拆开后,后面有3个可调,前两个是直流交流电压,后面一个不知道是用来校准什么的,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A:
vrac,vari/resistor/ac
vrdc,vari/resistor/dc
vrc,vari/resistor/cap

网友B:
直流  交流跟电容

网友C:
莫非是电阻?同款万用表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  交流跟电容

不对啊,我测量一只电容,然后调解这个可调,读数稳如狗,一动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莫非是电阻?同款万用表路过

我也试了,测量一只电阻,然后调节这个可调,读数一点都不变,稳如狗

楼主:
引用 网友A:
vrac,vari/resistor/ac
vrdc,vari/resistor/dc
vrc,vari/resistor/cap

cap,帽子?

网友D:
没毛病调它干嘛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cap,帽子?

电容

网友:
VR1这个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毛病调它干嘛呢?

不准,测量电压能差0.2V

楼主:
为啥测量电容的时候调解这个,数字毫无反应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啥测量电容的时候调解这个,数字毫无反应呢

这个是调整0.06uF以下档位的。你用的电容比这个大吧。大电容档直接用的是精密电阻,不用调。
如果你想校准这档首选0.05uF的标准电容,只是这个容量的标准电容很难找到也很贵。或者2只0.1uF标准电容串联,这倒是容易找可是价格可能更高。然后就是用精密电容,常见的国产的cy要几十元,cb是比较实惠的选择,0.5%对于校一般万用表够用,也可以用电桥先测一下,由于万用表表笔的分布电容,可以用双香蕉头做成个校准件,日本双信也有些可以用,其它的精密可能就不容易找到了。如果你手头有电桥,找个0.047uF的cbb测一下也行再校表也可以,除了上面说的还要注意人体的影响。要攒自己一套校准件不光是要找到元件,还要标定,要安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调整0.06uF以下档位的。你用的电容比这个大吧。大电容档直接用的是精密电阻,不用调。
如果你想校 ...

感谢大师解惑。这样的话就不管他了,还有个许老师电桥,小电容的话就用电桥了。这个万用表还有个毛病,用那个VRDC调直流电压还是很灵敏的,但是我用标准电压源输出的电压,在5V以下校准了的话,5-10V就不准了。5-10V校准了的话,5V以下又不准了。唉,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试了,测量一只电阻,然后调节这个可调,读数一点都不变,稳如狗

你试的多大的电容? 用小电容试试 不如低于1微法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师解惑。这样的话就不管他了,还有个许老师电桥,小电容的话就用电桥了。这个万用表还有个毛病,用 ...

是你校准时,方法不对:
1、电压源输出线尽量使用全铜线,不要长于40cm,直接夹表的插座底部;
2、夹好插座后,最少静置5分钟以上,再进行校调;
3、尽量使用塑料、陶瓷螺丝刀头。

做对比、校准的线,推荐使用单晶铜芯的网线,例如七类网线;鳄鱼夹选择全铜,最好紫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师解惑。这样的话就不管他了,还有个许老师电桥,小电容的话就用电桥了。这个万用表还有个毛病,用 ...

你指的是dcv 6.000v和60.00v两个量程的差异,这个不是靠dcv校准电位器调整的,是靠分压电阻网络电阻精度保证的。如果你要动这部分就有点麻烦。你可以量下r7-r11的值,影响这两个量程的是r11和r10。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师解惑。这样的话就不管他了,还有个许老师电桥,小电容的话就用电桥了。这个万用表还有个毛病,用 ...

这个楼主就不要折腾了,此表我很早之前就改过分压电阻,只能做到电阻挡或电压挡单独准,应该是传说中的芯片内部串并联的自身误差造成的。本人喜欢电阻准,所以这表电阻挡能调整到1字不差,但电压挡就和你一样,5V挡位始终会有1到2个字的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你校准时,方法不对:
1、电压源输出线尽量使用全铜线,不要长于40cm,直接夹表的插座底部;
2、夹好插 ...

你说的太复杂了吧,这个待遇似乎对于这个胜利表太高了吧这样校准福禄克还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是dcv 6.000v和60.00v两个量程的差异,这个不是靠dcv校准电位器调整的,是靠分压电阻网络电阻精度 ...

嗯,明白了,不想再动了,就这样凑合着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