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安规电容CBB电容损坏的常见原因主要是热压的时候没有用真空热压

楼主(2023-01-17):
所谓CBB电容,指的就是以聚丙烯薄膜为主要材质做成的电容器,常见的有CBB21、CBB22电容、CBB20轴向电容、CBB81高压谐振电容、MMKP82双面金属化电容、MPB盒装电容等,它们的寿命普遍都比较长,相对不容易损坏,cbb电容会坏吗?为什么会损坏?

CBB电容虽然稳定性特别好,但由于种种原因,也可能会导致它损坏。

原因一:高温导致CBB电容损坏。
在很多电源上面,由于电源本身发热量就比较大,电源如果散热不好,就会导致热量积累,或者CBB电容旁边有散热量很大的电子元器件,CBB电容在这种环境中工作,极容易因为高温导致CBB电容损坏,事实上很多质量合格的CBB电容损坏,基本上都是高温导致的。

原因二:CBB电容生产工艺差或密封不好导致损坏。
CBB电容芯子在卷绕的时候,由于不是在恒温、恒湿的环境中卷绕,或热压的时候没有采用真空热压、热压的时间太短,或者CBB电容密封太差,都可能因为水汽进入CBB电容内部,最终导致电容工作的时候发生电离反应,导致CBB电容耐压值下降。

原因三:工作时瞬间电流过大导致损坏。
电流过大,超过了CBB电容固有的容量范围,导致其内部受到损伤,长期这样的话,其内部的放电自愈导致容量下降。或者由于CBB电容选型的时候,由于电性能余量不足,CBB电容在长期超负荷工作,CBB电容如果长期处于高负荷的工作状态,那么其内部必然受损,特别是金属镀层的蒸发,这会导致CBB电容的容量不断下降。

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
建议选择印有品牌的CBB电容,尽量不要选择中性印字也就是不印品牌的电容,同时选择口碑更好的品牌,这样的CBB电容寿命更长、稳定性更好。

网友:
这样的科普帖子楼主可以多来一点儿。很棒!

网友:
这个安规电容,维修案例中中极少损坏。

网友A:
品牌的价格喜人,没办法我一个烂业余爱好者只有随便选一个中性的就行了

楼主:
220V降压电容经常坏的原因原创2022-02-11 11:21·科雅电容知识分享
电容降压电路,由于它的电路极简单,而且成本很低,所以在一些小功率电路上,经常会用到电容降压的方案,但在实际使用时,经常会遇到220V降压电容经常坏的现象,这是怎么回事呢?
一般CBB22电容、盒装MPB电容、X2安规电容,这三种都有阻容降压专用电容,降压电容损坏的原因,都是因为容量衰减过大,导致电路供电不足,最终导致电路无法使用。
降压电容损坏的原因:电容内部的金属膜镀层氧化脱落。
1、把普通电容用于阻容降压电路中。
像普通的CBB22电容、盒装MPB电容、X2安规电容,由于打价格战的原因,大多数厂家生产的质量就很一般,而阻容降压电路,对电容器的质量要求极高,这些普通的电容器如果用于阻容降压电路中,就容易出现电容容量衰减过大,极容易损坏的现象。
2、电容器使用的薄膜原材料太差。
电容的最大成本就是它的薄膜原材料,一些厂家为了节省成本,只选择小厂生产的薄膜,甚至购买残次品薄膜来生产,这种劣质的薄膜生产出来的电容,无法用于对电容品质要求极高的阻容降压电路中。
3、生产工艺简单,潮湿空气进入电容芯子内部导致。
像电容卷绕车间,必须达到恒温、恒湿、无尘的条件,普通小厂达不到这种要求。在热压工序,正常应该选择真空热压,但小厂会选择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普通热压,都会导致电容芯子内部进入潮湿空气,在电路中使用时,由于直接使用在交流电路中,会导致金属化镀层氧化,使镀层脱落,最终导致电容器的容量衰减。
解决策略:选择口碑好的品牌电容,同时选择阻容降压专用的电容器,就可以解决降压电容经常损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品牌的价格喜人,没办法我一个烂业余爱好者只有随便选一个中性的就行了

你说优信那种算好的贸易商,,给的电容是品牌的?

https://www.toutiao.com/video/7158614850682260750/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166131865622331917/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优信那种算好的贸易商,,给的电容是品牌的?

https://www.toutiao.com/video/7158614850682260750/ ...

优信的我不知道,应该都是通用的,还有一个牌子圣融达

楼主:
1、使用劣质薄膜原料生产。
薄膜电容最大的成本就是薄膜原材料成本,如果使用上市公司或行业内知久大厂的薄膜,质量更有保证,但成本确实会稍高一些。
为了降低成本,很多厂家会选择一些只有一二十人的小薄膜材料厂商,他们生产的薄膜价格低,但蒸镀不均匀、有毛刺,生产出来的薄膜电容容量衰减快,寿命会很短。
甚至还有一些薄膜电容生产商,直接购买薄膜材料厂的次品薄膜,使用被淘汰掉的薄膜材料来生产,这样生产出来的电容器质量可想而知,寿命特别短。
2、使用纯锌喷金。
正常情况下,薄膜电容要使用四元、五元合金喷金,但有一些薄膜电容生产厂家为了降低成本,会使用纯锌喷金,喷金颗粒粗糙,容量衰竭快、损耗大、耐高频能力差、过电流能力弱。
3、用低压冒充高压。
这是劣质薄膜电容器最常用的套路,比如用400V的薄膜电容冒充630V的,由于它们使用的原材料更少,成本自然更低,不过也很容易分辨出来,这种偷压的薄膜电容,体积会明显更小。
4、使用劣质的CP线。
CP线也分为热镀线和冷镀线,冷镀线焊接好,耐大电流,寿命长,引线脚不氧化。热镀线,引脚铜和锡厚度偏薄易氧化,导电性、可焊性差。
甚至还有一些生产厂家,把CP线拉细以后使用,线径偏小,这样来降低成本。
小编的建议:最好购买印有品牌的薄膜电容,质量相对更有保证一些,而市面上中性印字的薄膜电容,劣质产品占比相对较高。

网友:
我的LED灯里的控制电源就经常要换CBB

楼主(2023-03-26):
杂牌的,损坏几率大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