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SMI主控NVME不认盘,短接也不认

楼主(2023-01-17):
手里有两块 NVME协议的M.2   SMI主控的,不认盘,短接,也不认。也不知道是那个工具,有知道的大佬告诉一下呗,谢谢!~
盘和用的JMS583转接板,如下图:

网友A:
这个主控是定制的吧。

网友:
这好像是 2263en的定制版,俗称 带锁

网友B:
英特尔定制主控的,咱开不出来的。
想开出来可以换主控,看着像是2263EN,不想换主控的话就直接柴颗粒搬板罢。
不过你这个短接都不认的话感觉有可能是供电哪部分出了问题。

网友C:
这主控不支持开卡,你想什么呢?英特尔定制主控

网友:
请高手解答这个定制主控类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控是定制的吧。

不知道啊,以前都是直接就能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英特尔定制主控的,咱开不出来的。
想开出来可以换主控,看着像是2263EN,不想换主控的话就直接柴颗粒搬板 ...

供电出问题?没注意,明天折腾一下!实在不行,就换板了!1t的,扔了,有点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主控不支持开卡,你想什么呢?英特尔定制主控

谢谢,真不知道!

网友:
一代N18 QLC,寿命拉胯,不会用别折腾了

网友(2024-01-15):
看着这两个孔有点像短接孔

网友:
Intel的定制慧荣主控,有锁,除了搬板子,你自己是开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