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三节7号电池的 有双闪的户外头灯 今天看简直不能提

楼主(2023-01-17):
有个小芯片驱动,输入电压高,电流就大,50-90MA,3节7号电池,大概用15-25个小时,

网友A:
用这么久  我的只能用4小时 18650电池

网友:
牛屎芯片的,电流不要太高,以免损坏

网友:
当年是精品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这么久  我的只能用4小时 18650电池

是不是电池太辣鸡,800mah的18650电池?

网友:
老式手电筒级别,不贵

就是不太好用,费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池太辣鸡,800mah的18650电池?

2000MAH的啊

网友:
以前也买过一个用草帽LED的,亮度太差没用几次就扔了。

网友:
当年有这个感觉很不错了。

楼主:
非常暗的,凑合看5米路

网友C:
灯珠差了点,最大90ma那功率不是还没1W?

网友:
没限流电阻,碱性电池输入很容易烧,镍氢电压低的好点,镍镉容量小续航短,可以DIY转接筒改14500锂电池。

网友D:
3节7号电池,大概用15-25个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D:
3节7号电池,大概用15-25个小时

7号碱性电池大概80-1000mAH,电流50mA,可以用17-20小时。,所以18小时够了,如果不是持续的,就更长时间

网友:
早2年1块钱在1688上面买过,3节7号电池供电

网友:
这个灯不行,一个灯芯的亮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灯珠差了点,最大90ma那功率不是还没1W?

总共 0.2-0.3W,我计算了。特别暗

还不如现在的一个0.5W的灯珠。

网友:
18500锂电池替代,继续服役

网友:
我有个手电,里面这种小灯泡三四圈

网友:
这头灯有点年头了,又大又重,灯珠还不好~用电池还不环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