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金百达KP330 88NV1120短接JP1不认盘

楼主(2023-01-17):
金百达KP330 88NV1120短接JP1不认盘,请问有人知道怎么弄吗

网友:
没玩过这个主控。

网友:
这个盘转接板好象得用jm20239,短接空在图的右上角,这个主控网上有开卡软件,可以成功开卡,我开过一次。系统xp、w7、w10都试试,我记得我是w10开的,反正不成功就多换转接卡、系统、机器,肯定有一款适合你。

网友:
反面左上角U10貌似是SPI,带编程芯片?论坛没看到有人能开卡成功过

网友:
可以寄过来代开

网友:
五个颗粒
看起来就奇奇怪怪的样子

网友:
有个一样的,也是什么杂牌固态,开不出来。五颗48合计240…

网友:
不可能啊,你用的是JM20329芯片的硬盘盒?,如果还是不认的话,就是硬件上有问题了

网友A:
这个主控,前几天折腾过两个,用的易驱线!一个,镁光的,电脑认盘无法格式化,无法分区,通过DG做全盘清除,可以正常使用!一个海力士的,网上找的软件11.25版本的短接后,跑rdt,大约一小时,重新短接,颗粒校准,开卡成功!前提是认盘,不认盘,大概就是硬件,本身有问题了!先测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控,前几天折腾过两个,用的易驱线!一个,镁光的,电脑认盘无法格式化,无法分区,通过DG做全盘清除 ...

RDT是不需要短接的,进rom模式,啥数据都没有了,就走的是正常开卡模式,要是能认盘无法格式化的话,也不建议开卡,去用88nv1120 repair工具修一下,公开的固件不稳定,有论坛坛友反应,修好卖出去的坏了,短的几天,长的两个月

网友(2024-05-18):
引用 网友B:
RDT是不需要短接的,进rom模式,啥数据都没有了,就走的是正常开卡模式,要是能认盘无法格式化的话,也不 ...

求工具 389237805@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RDT是不需要短接的,进rom模式,啥数据都没有了,就走的是正常开卡模式,要是能认盘无法格式化的话,也不 ...

这个软件到底有啥用啊

网友:
楼主开成功了吗?带8脚芯片的要动手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