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直逆天了0电压笔记本18650二次复活

楼主(2023-01-17):
因为是从笔记本里拆出来的。这一个没有电压,其余的都有电压。于是很久前的一个帖子里。就用万用表的表笔去捅里面的那一个,可能是铝制的盖子。再给我给捅活了。然后把它装到。蓝牙喇叭里。结果因为一次忘了关机,亏电了。两两个电池,一个零电压,一个三伏。拿着这个废电池端详了半天。我以为我是神能让他复活。可是。我什么也不是。于是去百度了一下18650的拆解。有人说用大电压去触碰正负极可以激活但是这个零电压,你根本就没办法去激活,然后拿着我这个18650。原装LG的。好像铁壳上还有印刷字体。虽然我不敢拆解,先把他皮扒了。想着反正也是该扔了,于是用万用表笔使劲往里面再捅,结果奇迹出现了。万用表一量竟然恢复了二点几伏的电压。(⊙o⊙)哇。我成神了。可惜我还是不是神,只不过把前因后果搞了一遍而已。我在想这种电池里面有一个机制,当电压放电到二点几伏的时候就自动断电了。这种电池真牛皮。。好了,不说了,赶紧去充电去了。

网友A:
这样救活的电池不安全吧!

网友B:
过充还是什么的,就把正极内片往外推。所以正极断开了没电压,好像是一种保护机制。

把正极内片,往里回压,所以又有电压。听说这种正极已经弹出的电池,不耐玩了。

网友C:
说明电池是正规合格的电池

网友D:
应该是18650的防爆阀跳了,又被你捅上了。以后这个电池没有防爆机制了,注意安全。

网友:
这玩意还是品牌的安全点

网友E:
有意思,有故事,后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救活的电池不安全吧!

过放导致内部压力过大,触发安全阀动作,这种电池会比正常电池性能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充还是什么的,就把正极内片往外推。所以正极断开了没电压,好像是一种保护机制。

把正极内片, ...

过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明电池是正规合格的电池

过放机制。整组电池过放。有一个先断电。保护整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意思,有故事,后面呢?

后边是啥意思?悟出的道理?就是世界上任何事情,做错的事情都是因为我们认知不足所造成的,所以好多事情得先去认知一下。就不会做错了。

网友F:
大电流强制激活

网友:
不知这样的电池是否还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18650的防爆阀跳了,又被你捅上了。以后这个电池没有防爆机制了,注意安全。 ...

二次的,不知道会不会有三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电流强制激活

断路的,必须先导通

网友:
怕爆炸,着过一次火再也不敢搞锂电了。

网友:
不懂很可怕,捅过了就不要再用了。锂电最怕短路起火。18650锂电淘宝上随便可以买到,也不贵。

网友G:
貌似没有过放导致安全阀顶开的,一般都是过热……

楼主:
引用 网友G:
貌似没有过放导致安全阀顶开的,一般都是过热……

常理是这样,但这可能是锂电池的一种特殊特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