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修杂牌手机声卡

楼主(2023-01-17):
修复后使用效果演示视频

朋友的手机声卡坏了,话筒没声音,送给我拆机。
按键还带七彩灯,挺漂亮的。

有蓝牙,有音效

otg连接手机或电脑,可以识别为声卡,16位采样率48000khz

拆开前面板,里面有到点橡皮按键

主板

主板背后有一颗电池

电池容量3.7V 1Ah

主控芯片被打磨

话筒接口的运放芯片

找到故障,话筒口开焊,焊盘脱落

从背面过孔焊接飞线,引到接口

所有接口打热熔胶固定

装好后拿哪个话筒插到输入口测试,声音正常

网友A:
这个都是直播才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都是直播才用吧

朋友去年买的,估计是直播,录视频用的。

网友B:
里面够简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够简陋的

除了充电IC和运放IC,其他的都集成在主控芯片里面,包括蓝牙。

网友C:
录音用的声卡,这是直播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录音用的声卡,这是直播用的吧

直播录音都可以,通过USB-OTG和手机,电脑连接

网友:
打热熔胶早晚得掉,应该用AB胶

网友:
哪个直播小姐姐淘汰的

网友:
热溶胶效果不好。

网友:
集成度看着挺高的

网友D:
手机直播中看到过这种声卡,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机直播中看到过这种声卡,还行

就是在普通声卡的基础上加一个混响器+蓝牙接收器+AUX输入+几个简单音效(笑声,掌声等)+锂电重放模块

网友:
应该还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