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助!华谊ms8264校准

楼主(2023-01-17):
一块华谊MS8264,直流电压不准,买了电压源打算校准,打开一看,可调电阻太多了,不知道每个电阻都是调什么档位的,求大神指点!

网友A:
猜最上面一个可能是基准电压,你说你买了电压源,估计也只能调这个了! 其实,先从基准电压开始挨个试就行!不怕调乱! 基准电压,  交流电压,电容(1-2个),频率(1-2个),温度(1-2个)。
三极管放大倍数也可能有电位器。

网友:
不准?是和谁比呢?不要太在意看和大概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最上面一个可能是基准电压,你说你买了电压源,估计也只能调这个了! 其实,先从基准电压开始挨个试就行 ...

感谢指导!

网友:
注意可调的初始位置,调某个,数据不动的就复原,总能找到DCV的调整之处。

网友:
个人猜是最上面那个201的可调电阻

楼主:
确实是最上面的201,是直流电压可调电阻。

网友:
谁离芯片近就搞谁

网友B:
会不会调完还没有以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调完还没有以前准

这个真有可能,,电压准了,,其它又木有调,,相对于以前又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