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的黄色和土色的电容有什么用,业内大哥科普下

楼主(2023-01-17):
【电源】黄色和土色的电容有什么用,业内大哥科普下

网友:
我猜一下:黄颜色的好像是X电容,土色的好像是保险。楼下大神来科普。

网友:
正好有坛友介绍这方面的知识,发给你看看吧。

网友:
最右面的是延时保险

网友:
端子边上那个蓝色的应该是压敏电阻

网友:
黄色的是安规电容,蓝色的是压敏电阻,褐色的是保险

网友A(2023-02-17):
今天刚安装了个,好像是TP的,和这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刚安装了个,好像是TP的,和这个一样

TP的电源 多少一个啊 返修少还是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TP的电源 多少一个啊 返修少还是多

我舅他女婿从单位同事那拿来的,就这一套,谁知道呢?

网友B:
没懂安规电容的用途,失效后不会电击?是不是说只能断路失效,不会短路失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懂安规电容的用途,失效后不会电击?是不是说只能断路失效,不会短路失效? ...

安规电容分X电容,和Y电容,X电容主要滤除差模信号,Y电容滤除共模信号。主要是满足电源设计的EMI要求吧

网友:
黄色的是X电容,安规电容,大蓝色的是压敏电阻,防雷击的,右边那个是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