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指教,海信液晶电视花脸了

楼主(2023-01-17):
是不是逻辑板完蛋了?

网友:
换根HDMI线或者机顶盒试试先。

网友:
同意楼上的,先易后难。

网友:
海信的东西不行

网友:
感觉是信号接口虚连

网友:
像是鬼影。先线,再逻辑板,最后屏~~~~

网友:
之前有个老显示器,这种故障是插拔逻辑板排线解决的

网友:
拆机乐园 你这都没拆机?

网友:
确实,换根线试试

网友:
希望能修好

网友:
逻辑板坏了?

网友:
修好了没有

网友:
猜应该是信号的原因

网友:
可能是lvds线虚接了重插下就好了

网友:
换个信号输入或者换个接口试试

网友:
我08年的海信,有个角上开始发白了,而且慢慢越来越大

楼主:
HDMI线换过,等我换换接口,谢谢各位

网友:
我的海信电视被我砸碎屏了,电路板好好的,全套已拆下,需要的联系。55寸的。

网友:
哪个牌子好一点

网友:
换个接口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