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HP400G2DM按开机键反应慢

楼主(2023-01-17):
       买了台 HP400G2DM迷你机做软路由,按开机键后12秒左右电脑才开始进入自检启动过程,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先恢复bios呗,不行的话做最小化测试

网友:
破解过BIOS?找找原厂的bios刷一下试试。

楼主:
        最小化和更新BIOS都试过,还是没有改变!

网友:
拆下內存条,
清洁一下金手指,
试看看。

楼主:
内存条金手指也擦拭过,还是不行;
按开机键cpu风扇转,屏幕没有反应,10多秒后才开始自检!

楼主(2023-02-26):
进入系统后使用倒是正常,恢复出厂模式和BIOS清除都依旧!

网友:
绝对是主板硬件故障了。

网友:
我有台 HP400 G1 DM,NVMe+SATA固态的组合,十几秒我都进系统了。刷个关于官方的BIOS吧,刷了不行大概率硬件有问题

网友:
开机自检慢有可能是内存或者是硬盘接触不好,可以选择重新插拔或者是更换输出线排查;

把内存插拔,用酒精擦拭后再安装或者换内存插拔安装;

可以到主板BIOS下设置关闭开机LOGO提高开机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