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美苏牌蒸煮饭盒MS-D03B指示灯不亮

楼主(2023-01-17):
美苏牌蒸煮饭盒,型号:MS-D03B。指示灯不亮了,拆开看了看,内部进水,指示灯限流电阻烧损,更换后恢复。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美苏牌蒸煮饭盒,型号:MS-D03B。

内部进水,指示灯限流电阻(1/2W/红黑黄金/200K)烧损。

手头只有1/4W的220K(红红黄金),更换后恢复。

通电后,很快升高的380W,然后回落稳定工作在200W左右。

换下来的限流电阻

网友:
加强版恒温杯垫

网友:
容易坏的啊

网友:
是要加水蒸的吗

网友:
挺实用的机器

楼主:
工作原理类似

楼主:
总起来还算耐用。这个还可以使用,只是内部进水,指示灯限流电阻烧损,没有通电指示了。

楼主:
是要加水蒸的,一直用的桶装水,没用自来水,内部基本没有水垢。

网友:
小零件解决大问题

网友:
竟然用了个ptc,功率不大啊~

网友:
恒温的发热片

网友:
要加水蒸的

网友:
里面好简单啊

网友:
第一次见这个品牌

网友:
PTC的可能要比加热盘的好,耐用。

网友:
这个是加热用的?还是直接煮饭的?第一次看到PTC发热片这样用

网友:
PTC发热板 焊台包装版,美苏这牌子有点意味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