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网卡天线座子掉了怎么办

楼主(2023-01-17):
今天刚到的无线网卡 装天线的时候座子搞掉一个 中间那个铜点也掉了,搞一坨锡在焊点上直接焊上去有没有用啊

网友:
有旁边那个就够用了。

网友:
天线中心线焊在中点,屏蔽部分焊在两边。

网友:
把天线直接焊上去,中间对应天线小芯,线屏幕接地

网友:
参考路由器天线直接焊上

网友:
找修手机的搞一下

网友:
找一个废旧无线网卡,热风枪拆一个换上。

网友:
这个维修有难度,这个接口名字叫ipex1或者ipex4母口,1代直径2MM,4代直径1.5毫米,感觉焊接难度有点大啊,主要是这玩意是双线,不是单线!

网友:
直接焊上去,反正也不经常拆的。

网友:
连根线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