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一个网络会议的机器,S905芯片,Network Termination Linux OS 1GB/8GB

楼主(2023-01-17):
上次收的一个盒子,开始幻想是个电脑,后来想着至少是个树莓派啥的,没想到只是个905芯片的播放器,类似机顶盒,还没有系统,得刷机,无从下手,唉

网友:
S905的固件好像很多吧,不过要注意具体是哪个版本

网友:
四个颗粒可以升级内存,2G

网友:
就这io口摆位lz是怎么想到树莓派的

网友:
壳子就值钱

网友:
网络会议这几年很火

网友A:
这机器我也有两台,ttl是linux系统而不是安卓,开机hdmi出现启动画面后绿屏。s905芯片,但是后缀忘了。也不知道咋刷机。打算用免短接神器,线刷类似的固件看看。这机器应该是矿渣,还带500g usb硬盘,也是铝合金蓝色外壳的。

网友:
网络会议盒子和电视机顶盒区别在哪里,傻傻的分不清

网友:
网络会议盒子是什么?

网友:
内存有点小了

网友:
S905W  905系列里最低端的SOC

网友(2023-05-09):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我也有两台,ttl是linux系统而不是安卓,开机hdmi出现启动画面后绿屏。s905芯片,但是后缀忘了。也不 ...

这个机器可以刷openwrt么

网友:
这个设备能刷openwrt么

网友:
这机子咸鱼以前30一个出的

网友(2023-08-30):
家里有个同款,晚点刷机看看哈,太费钱找个5V2A电源~~~

网友(2024-02-24):
机器外壳挺好的,网上看了一下有些固件

网友:
这是不是机顶盒啊?类似的会议系统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