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5289功率居然能到1KW

楼主(2023-01-17):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ED4y1v7bZ/?share_source=copy_web&vd_source=d47298a179a5c13e255903f65cb4a566

5.2AH的电池还是不够给力

网友:
现在都在初21700电池的电池组 大有也有 容量8A的 放电电流起码是20倍 应该能喂饱

网友:
差不多的,大有5282电流也有40A-50A功率也是1000瓦左右。

网友:
正常 短时间上一下没毛病  21700两并放电可以持续70A

网友:
这就是无刷的好处,硬特性,增大负载,增电流,实在加不上去了,才降速度。而220V工具用的串激电机,软特性,随负载降转速。所以直流工具用起来感觉比交流工具舒服好用。
另外,锂电池的10C,是指的持续的,而短时,瞬时,再加一倍都不止。

网友:
你们忽略了,那线这么长,又不是很粗,跑50a电压肯定降的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