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坛友与坛友间,心连心~微波炉炸也要一起炸

楼主(2023-01-17):
今天17号,坛友93年的微波炉爆响: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6265
我的微波炉16号01年的也是同样毛病,也是松下磁控管,美的微波炉。

拆开了

身份证

磁控管已经拆出。

松下磁控管

打火的痕迹

看看洞里面

机壳和云母片间打火。

拆出云母片

黑的,但是说脏污也不是特别特别脏吧

云母片里面

楼主:
那么用一个gif演示一下爆响

那么问题来了,云母片在这微波炉的作用是什么?
坛友那台微波炉甚至云母片丢失十年。。
为什么云母片脏污会导致那么猛烈打火?我这云母片看似也不像非常脏
我这个磁控管虽然已经有打火痕迹,云母片清理干净,磁控管是否能继续使用?还是要抛光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用一个gif演示一下爆响

那么问题来了,云母片在这微波炉的作用是什么?

除锈抛光 是必要的吧

网友:
还能修好吗?

网友:
云母片可以让微波穿透过去,起隔离作用,不然有可能人体触及到磁控管或脏物溅到磁控管。

云母片脏了之后,就相当于在微波炉中放了金属物品,所以发现云母片脏了,要及时更换。

云母片估计清理不成,已经导电了,再清理也不会绝缘了,换新吧,不贵,几块钱,TB有。

网友:
用了好些年吧

网友:
把云母片和磁控管拆下来,用钢丝球把锈迹、污渍、打火的痕迹打磨干净,强迫症的话,用粗砂纸抛一下,更换云母片。又能用几年。云母片脏,一般都是用后不及时擦内胆所致。

网友:
心连心?这两货都不在一个级别上啊,一个松下,一个美的,一个MADE IN JAPAN,一个MADE IN CHINA。

网友:
昨晚快12点了还发帖,辛苦了

网友:
可以修好的吧

网友:
这种问题就是云母片脏了(有时候是油垢,看不出来脏),导致云母片击穿打火。我修过一台微波炉,云母片着火了,及时关闭了微波炉,其他的都没坏,邮一大片云母片,裁一片换上就好了,不是标准尺寸,网上没有成品卖。

网友:
看来一样的故障

网友:
2001年,真耐用

网友:
只要想修,都能修好,代价另说

网友:
我的是夏普,云母片污迹,时间长了后击穿,更换清洁内部。加热得盖上盖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用一个gif演示一下爆响

那么问题来了,云母片在这微波炉的作用是什么?

云母片这里又叫波导挡板 吧?上面有油污就会打火 我给丈母娘家修过一次 拆下来擦干净完事 一年后又打火 干脆给我老婆带了块云母片回去 我丈母娘自己换的 弄好以后老有成就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云母片这里又叫波导挡板 吧?上面有油污就会打火 我给丈母娘家修过一次 拆下来擦干净完事 一年后又打火  ...

磁控管不是2M210,不喜欢,你这输出功率不大

网友:
修修继续服役

网友:
长期潮湿造成的,我一般用完半掩门排潮气
家里的格兰仕也用20年了

网友:
看来真的过年了,到处放炮,洋溢着喜庆的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