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种开尔文夹子焊接会不会烧坏塑料?

楼主(2023-01-18):
看一些朋友说,还有拆下来焊,好麻烦啊。
有经验的指点下。

网友:
肯定会,铜件大,温度会要很高而且时间也不短。
有大神的贴里面有详细焊接过程
这里: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5643-1-1.html

网友:
塑料件怎耐温。

网友A:
翘起来焊接就行,这塑料不耐高温的

网友:
掌握好温度焊接速度相信你会焊好。

网友:
我是拆出来焊好再塞进去

网友:
取决于你焊工和烙铁,

网友B:
其实这个夹子的弹簧应该设计到外面,夹住塑料夹子,而不是在里面顶着铜片。虽然有绝缘胶带,时间长了还是有短路的隐患啊!

网友:
拆出来焊最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个夹子的弹簧应该设计到外面,夹住塑料夹子,而不是在里面顶着铜片。虽然有绝缘胶带,时间长了还是有 ...

这种夹子质量没有好的,太容易氧化了。

网友:
速度快就没问题,塑料虽然不耐高温,但导热性差,短时高温只会造成表面很薄的一层软化而整体完好,其实PCB上大部分接插件的塑料都不耐高温,但速度快就没问题,焊电池也是一样

网友:
这种夹子质量好的非常少,也不便宜,一对大约在22元左右;

还必须做好绝缘,防止弹簧挪动造成两夹片通路。

网友C:
拆了焊吧
多少钱败得呀

网友:
好像我焊好几个这个都没取出来,可能嫌麻烦,即便有点烫伤也不影响啥!工具:刀头,放大镜台灯,台钳。操作方式:手稳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翘起来焊接就行,这塑料不耐高温的

会不会把簧片弄变形?

网友:
YR1035+ 配的夹子貌似就是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把簧片弄变形?

不会的,弹性很好

网友:
很好拆出来的  几秒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了焊吧
多少钱败得呀

3-4元一个。

小的2元,还有报0.7的。。。天啊,很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