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魔百和M401A S905l3A芯片2G+16g刷emuelec干游戏

楼主(2023-01-18):
魔百和M401A S905l3A芯片2G+16g刷emuelec干游戏

网友:
推荐E900V22C/D和CM311-1SA 有预留TF卡槽位

网友:
电信送的特么是L3B,没得玩意,2+8的还没wifi

网友:
我有几个刷破解,当机顶盒用了

网友:
本地移动开户送了两个类似的电视盒,但是销户的时候必须要归还,否则要扣钱。

网友:
找对固件插emuelec游戏U盘就打游戏,拔掉U盘看电视

网友:
盒子配置不 错,值得折腾

网友:
系统大佬们都做好了 就是折腾DTB和游戏优盘镜像

网友A:
家里好几个网络盒子,真羡慕会刷机的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里好几个网络盒子,真羡慕会刷机的高手

网上有教程的,按照你的机顶盒型号找一下

网友:
定制机型中属于无WiFi的机皇,配置高价格美丽,就差双频WIFI模块了,网上有高手更换蓝牙WIFI模块,而且刷机成功

网友B(2023-06-12):
我也有同款盒子,想问一下,线刷是短接哪个点,我网上找到点都试过不行

网友:
S905L3A还可以,要找找相应的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同款盒子,想问一下,线刷是短接哪个点,我网上找到点都试过不行

找到了,短接4R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