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现在攒机的台式机新主板自带TPM2.0模块吗?还是需要额外购买?

楼主(2023-01-18):
因为安装Windows 11需要TPM 2.0模块,想知道现在的新主板自带TPM2.0模块吗?还是需要额外购买?

网友A:
不要觉得模块是一个模块,实际就是一段代码。

我2016年买的梅捷H110主板,前阵子升级一下CPU,从6代赛扬声道7代奔腾不支持,就刷了BIOS,除了界面变成中文的了,也支持TPM了;顺带着还把内存只支持2133升到了2400;固件是2017年5月份的。

一晃5年过去了,应该都支持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觉得模块是一个模块,实际就是一段代码。

我2016年买的梅捷H110主板,前阵子升级一下CPU,从6代赛扬声 ...

谢谢,涨知识了。

网友B:
虽然官方强制要求TPM2.0,但可以通过第三方工具安装,例如Dism++和Rufus,没必要为此单独买TPM模块。不支持TPM2.0的主板,CPU大概率也是不支持的,官方要求8代core或者amd架构Zen+及以后的CPU,这样单买模块也没用啊。

网友:
楼上说的对,我安装Win11用dism++安装可以熬过安全模块TPM,很多绕过的方法,网上可以看一下,没有必要单独买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官方强制要求TPM2.0,但可以通过第三方工具安装,例如Dism++和Rufus,没必要为此单独买TPM模块。不支持 ...

我在I7 4790K + Z97主板上通过修改注册表的方式安装过Win11,但是感觉这样做心里没底,所以后来还是老实的用Win10了。现在是家里用Win10,单位用Win11,习惯了感觉都不错,但是升级到Win11毕竟是未来的趋势,所以关心新主板是否直接支持。因为在华硕的官网上看有主板标记为"Windows 11 Ready",有的没有标记,标记的大部分都是ATX主板,我偏偏喜欢MATX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I7 4790K + Z97主板上通过修改注册表的方式安装过Win11,但是感觉这样做心里没底,所以后来还是老实 ...

没必要纠结,自己喜欢就行,我的3代i5笔记本、A88+7850k台式机、J1900小主机,CPU和TPM都不符合官方要求,但全部都装了win11,系统升级安装更新是没问题的,稳定没比11代NUC和B450+5700G台式机差,那2台正式支持win11的电脑反而蓝屏死机更频繁

网友:
主流平台都是标配的,建议选择11代以后的平台

网友:
还是再等2年再装吧

网友:
现在还是用10吧,,等过一两年11成熟稳定了再装,不当小白鼠

网友:
其实网上搜索一下,什么都明白了。

网友:
这是soc上的模块,如果没有可以单独安装。

网上绕行方案有个坑:不能且也没法做系统升级。

网友:
没有用过win11的路过。。。

网友C:
7 8代U的主板就都有TPM2了,只是大部分默认为关闭,需要手动开启,而现在的主板因为操作系统原因直接就是默认开的,并不用考虑是否有没有这个,早期是因为用不上而关闭,现在必须用厂商没必要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
从Windows10升级到11才会强制检查TPM2.0,光盘或者U盘全新安装Windows11的话完全不需要,我的ThinkPad X250早就装上了,区区5代低压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觉得模块是一个模块,实际就是一段代码。

我2016年买的梅捷H110主板,前阵子升级一下CPU,从6代赛扬声 ...

对,前些时候帮人升级电脑,七彩虹主板升级bios后6789代cpu都支持了,intel良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7 8代U的主板就都有TPM2了,只是大部分默认为关闭,需要手动开启,而现在的主板因为操作系统原因直接就是默 ...

感谢,我的还是四代U,不知道现在新主板是什么样子

网友:
还是以前的286/386/486比较容易理解,现在的8代i3跟2代i7哪个更利害还真不好说。

网友:
家用一般不考虑加密,带不带TPM都可以,Rufus制作安装U盘时有个选项勾一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