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Tweter impedence三无老货拆解,应该是音响系统用的

楼主(2023-01-18):
从杂物堆里翻出来一个老货,上面写着tweter impedence,查了一下,好像能匹配的只有tweeter impedence,高音阻抗,应该是音响系统用的吧,拆开来看看吧

外观

正面,最外侧好像两个指示灯,然后两个旋钮,三个播钮开关,两个红色的带自锁,最中间的银色不带自锁

背面,有四个接口,两个输入,两个输出

顶面有Japan的字样

底板,一片铝板,四个螺丝

开盖,搭棚焊,没有任何电路板,大大小小的几个电容电阻,牛皮纸卷的电容,估计年纪不小了

最后来一张

网友:
这个东西现在应该没啥用处了,拆件算了

网友:
目测应该是五六十年代的工艺,阻抗转换器?

网友:
里面油浸电阻不错

网友:
这个壳子真好,可以装个1875小功放

网友:
波段开关不错

网友:
老货实在,做工不错。

网友:
收藏收藏,喵喵可爱

网友:
拨动开关有年纪了,不过这盒子比里面的零件还有改造的用途

网友:
同意10楼说的,自己DIY头大的就是外壳。

网友:
如果用不到的话可以拆件,壳子也能用

网友:
这几个旋钮我喜欢

网友:
老货实在,做工不错

网友:
这不是国货.

网友:
老货,值得收藏!

网友:
还真看不懂这货?

网友:
谢谢分享,作用等于可调节分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