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华为machr-wx9笔记本怎么重装系统

楼主(2023-01-18):
华为machr-wx9,当前是最初状态,已经无法启动系统了,只能进入BIOS界面,好像U盘也不能识别,怎么装系统呢。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去电脑城,让高手来装。

网友:
ventory试试看呢

网友:
bios里需要设置一下才能u盘启动。

网友:
品牌机装系统非常烦人。一个个装逼故弄玄虚,就是让你装不成。

网友A:
首先你的U盘必须做成了PE系统。

然后在启动设置里把U盘设成第一启动项,有启动菜单的也可以按F12之类的进入启动菜单直接选有PE的优盘。

进入PE后要查看硬盘的分区类型,最好的做饭就是不要重新分区,这样就不会破坏GPT的启动分区。

然后用PE自带的系统部署软件部署系统即可。

楼主:
找到机关了,BIOS里面有个安全启动选项,关闭才行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是打华为的客服电话

网友:
不用PE   装系统    更安全

量产 或   直接制作安装盘   (操作系统)   更靠谱

网友:
朋友的深圳奥多迷你PC,系统卡死且无法重装,厂家就剩个网站,电话都打不通,更别说售后了。人家说店大欺客,这个店小同样欺客。

网友:
华为笔记本MateBook X Pro 2019年
保修期及权益查询

https://consumer.huawei.com/cn/support/warranty-query/

建议您备份好重要的资料,在华为线下门店重装计算机出厂预置的系统。

网友:
自己没把握搞好的话,就让华为的售后进行处理。

网友:
学习了,常逛论坛有收获。

网友:
华为的服务还是不错的 ,可以拿到他们的第三方 或者 自营 ,

网友:
学习了,华为的服务还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的U盘必须做成了PE系统。

然后在启动设置里把U盘设成第一启动项,有启动菜单的也可以按F12之类的进 ...

其实这个也不怨华为,人家是GPT分区,感谢提醒。

网友:
安装系统也不一定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我前天给我的电脑安装win10,用U盘PE安装。结果就是重复地安装了好几次都不成功,系统写进硬盘(固态)之后,重启的时候出现硬件错误。进入BIOS反复地修改设置去试验都没有用,中间换了个U盘PE去安装也一样。最后的解决办法是: 用U盘PE启动之后,老老实实地把WIN10 ISO文件解压,然后点击安装一步一步的傻瓜安装下去,终于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