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信LED49EC520UA电视花屏模糊,这次没救了吧?

楼主(2023-01-18):
老早的电视了,莫名其妙的这样了,多家咨询,估计是彻底挂挂了

型号

开机就这样颜色

画面1

画面2

电源板

主板

逻辑板,排线也擦了,插拔了

各位大师,打赏家元吧,还是负的

网友A:
你的M币干什么去了?

网友B:
液晶板没坏的话,飞线应该能修好。具体操作先去抖音搜索:椒椒专修液晶屏 (师傅是个美女)

网友:
怎么图片颜色偏蓝呀!八成救不活了。

网友:
先换根排线试试。

网友:
没有修的必要了。

网友:
屏与板的事~

网友:
去买一台新的吧。

网友:
排线的问题吧

网友C:
排线的问题可能性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M币干什么去了?

交易栏回复也扣分啊,我不知道啊,每天登录也扣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晶板没坏的话,飞线应该能修好。具体操作先去抖音搜索:椒椒专修液晶屏 (师傅是个美女) ...

据说,液晶屏排线或者到逻辑板之间有问题

网友D:
戴个黄色眼镜即可补偿蓝偏色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戴个黄色眼镜即可补偿蓝偏色

你这涉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戴个黄色眼镜即可补偿蓝偏色

谢谢大佬,有说要换灯条的,但是感觉一半正常,一半花屏,换灯条也没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排线的问题可能性很大

应该,可能,不是

楼主:
主板到逻辑板的?那个用酒精用橡皮擦过好几次了。。。没用

网友:
自己动手能力强可以自己搞,不行的话还是换新的吧,现在新的也很便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板到逻辑板的?那个用酒精用橡皮擦过好几次了。。。没用

这个地方拍清晰我看下。另外,把这个排线拔掉电视通电看看啥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