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电饭煲风扇异响,简单拆修

楼主(2023-01-18):
老电饭煲风扇异响,怕出事。想着过年要换新的了,拆开原来只是风扇固定不牢固,掉下来了,这做工有点水。

网友:
这个看起来还是很高级的

网友A:
这不是电磁炉么??

网友B:
碗形的线圈,第一次见哦

网友:
热效率更高的电饭煲,受热体只能是铁质的

网友C:
这种球釜电饭煲近些年才流行起来,算不得老。

网友:
IH电饭煲,不算老

网友:
美的的ih也就俩佰多,比发热盘的还是好用很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碗形的线圈,第一次见哦

现在好多电饭煲都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
第一次看见电饭煲里面还有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好多电饭煲都是这样设计的

大多都是用发热管式的,以电磁炉式线圈的电饭煲还没见过!

网友:
IH的?   做工还可以  就是风扇有些小

网友:
IH球釜电饭煲,算不得老。

网友:
咋一看还以为是电磁炉

网友:
电饭煲里有风扇?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球釜电饭煲近些年才流行起来,算不得老。

499的,有好几年了

网友:
这种球釜电饭煲热效率比较高,早期的都比较贵,做米饭因为热的均匀,做的比较好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电磁炉么??

电磁电饭煲,高级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