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启用USB-CDC虚拟串口情况下,也可以实现不停电自动烧写功能

楼主(2023-01-18):
STC8H8K64U启用USB-CDC虚拟串口后,占用了USB硬件资源,因此无法直接使用这种串口进行烧写程序(软件重启后不运行用户代码,所以会启用STC-HID接口,电脑不会被认到虚拟串口)。所以,按以往思路不变,下载前自定义烧写命令(如 @STCISP#),单片机在识别命令后进行软启动,重启后再用HID接口进行烧写。本人对 STC8H8K64U-DEMO-CODE\61-CDC(Communication Device Class)协议范例 进行修改,让其实现自动重启、自动使用HID接口进行烧写功能。因本人水平有限,敬请高手指导。

网友A:
stc的片子越来越厉害了,越来越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的片子越来越厉害了,越来越方便了。

以前生产的不带USB硬件的,也可以通过软件实现不停电下载。

网友:
越来越方便,看来国产也进步不少了

楼主:
USB-CDC 虚拟串口用于与电脑之间的直接通讯,它的优点就是高速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USB-CDC 虚拟串口用于与电脑之间的直接通讯,它的优点就是高速率。

这个串口能用来打印信息吗?我的下载后串口就断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串口能用来打印信息吗?我的下载后串口就断开了…

可以,不过不是在从原生串口中发送信息的,必须从USB那边进行发送,接收也是在USC模块上操作的。

网友(2023-03-05):
感谢楼主解答了我的疑惑,刚刚用powerlink的虚拟串口和wchlinke的虚拟串口给stc89烧录,怎么都连不上,以为芯片坏了,结果用ch340又烧上了。弄得我还以为是我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