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京东京造 高压锅 号称100kpa

楼主(2023-01-18):
一档大概60kpa,二挡号称100kpa
手工测量:净重3.09kg,盖子边缘厚度1.15mm,锅体边缘厚度1.05mm,锅体内径22cm

网友:
京东的京造也是代工的吧。

网友:
很结实,耐用,60KPa就差不多了,100KPa有点高了。

网友A:
买个IH电压力锅吧,省时省心,做工比这个好多了

网友:
看着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IH电压力锅吧,省时省心,做工比这个好多了

家里老婆说,烀牛肉汤,ih压力锅就是没有老式煤气压力锅味道好,ih压力锅闲置好几年了

网友:
都一样,都是贴牌

网友B:
100KPa,这么高的压力,炖骨头、肉类肯定不好吃,鲜味没了。

网友:
不锈钢的吧,感觉板材有点薄

网友:
高压锅不管什么造我都不用的

网友:
谢谢分享,京东造应该是贴牌的,家里也有一款相似的,是康巴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KPa,这么高的压力,炖骨头、肉类肯定不好吃,鲜味没了。

所有高压锅炖出来的都不好吃,原因是水蒸气无法散出,煮多久水还是那么多
开放式的锅随着煮的时间,水分会蒸发一部分,味道就比较浓
与压力大小无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家里老婆说,烀牛肉汤,ih压力锅就是没有老式煤气压力锅味道好,ih压力锅闲置好几年了 ...

估计是没有选择好吧
我用小米的,煮东西前先选择肉的种类、口味、做法,然后点开始,味道比以前的电压力锅好多了

网友C:
保险装置不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险装置不少呀!

调压阀中心有个小泄压弹簧,防开杆的中心也有个小泄压弹簧,然后就是密封圈外壁的长条扁孔。一共3处过压保护,和普通高压锅一样的。
卡钳式高压锅比普通的旋转式高压锅的活动部件多,成本要高。
这种弹簧式的增压阀放气是持续性的,而重力式的增压阀放气是一股一股的,不知其中的科学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没有选择好吧
我用小米的,煮东西前先选择肉的种类、口味、做法,然后点开始,味道比以前的电压力 ...

程序精确控制的压力曲线,当然比单一压力的好。可能是不习惯那种精细厨艺,窝窝头,就喜欢土坑铁锅蒸出来的,米其林小灶弄出来的咋也吃不上劲。

网友:
是代工的吧。

网友D:
这种高压锅又要出洞了吗?早年邻居家把排气阀压住而盖子飞起,辛亏当时厨房没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高压锅又要出洞了吗?早年邻居家把排气阀压住而盖子飞起,辛亏当时厨房没人。 ...

多重保护,能崩开卡钳?

网友:
看这安全阀做工毛糙不敢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