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 COMFAST cf-924ac v2 1300m无线网卡RTL8812芯片

楼主(2023-01-18):
使用挺好  也稳定,拆开互相学习。

网友A:
照片拍的是真好
就是这个产品的天线焊工不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拍的是真好
就是这个产品的天线焊工不咋地

谢谢。是有些不啥地,线也细小,好在距离短 不然损耗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拍得不错哦

谢谢,小件,所以也比较好拍。

网友:
拍得非常清晰,谢谢。

网友:
USB3的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
我有个路由器也是8812芯片,很差劲一般只能跑300出头,高信道环境好才能跑近400兆

网友:
做工不错,双天线,很有样子啊。稳定性如何 ?

网友:
可以做监听的

网友:
谢谢分享

最近29元买了它家的CF-811AC,主芯片也是瑞昱8811

到手有时能用,有时无信号像网卡没插上电脑
联系厂家给换了一个,到手还不能用
联系店家答应退货,但年底那东西闹的,没心事再快递折腾了

过几天再试又能用了
但还是不稳定(要么连不上,但连接上到是很稳定的)

想起来手上几个网卡都外加根铜丝,
所以也在811上试,
试了几次,最后把顶盖拔出了。那就破坏外壳(29元就没保修了)看看
结果意外修复(已换过一个,二个是同样问题,应该不是个案)

现在用下来到是很稳定的,200M的宽带,无线最快能上27MB,基本能稳定在20MB

CF-811AC

2.4G
只有150M(厂家说200M)
最快能到6MB(而腾达311能到10MB)

网友:
COMFAST家的产品,螃蟹芯片居多吧

网友:
还可以的啊,拍的也不错的

网友C:
支持,那两个小黑块是什么元件,功放芯片吗

网友(2023-07-23):
买个另个牌子同样是8812BU,结果死活连不上ac只能n才300M带宽

网友:
?有这钱上二手wifi6啊,这玩意骗小孩的,十年前随身wifi很火的时候,骆驼定制了一批,驱动老垃圾了老卡还掉线崩溃,启动还有广告,后面发现猎豹wifi完美兼容,comfast就被我拉黑名单了,还有那些水星,tp。。。。
这东西就是学校图书馆蹭流量那段时间用的。最早我桥接还是用的wds,那时候网上通传的教程还是错的

网友(2023-12-12):
引用 网友C:
支持,那两个小黑块是什么元件,功放芯片吗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不过,看上去不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