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打造一个二极管压降测试or LED灯珠测试电路

楼主(2023-01-18):
购买主题 本主题需向作者支付 10 家元 才能浏览

网友A:
嘿嘿嘿收费贴,我是看还是不看呢?

网友B:
论坛里有mc34062的,我做了个插电的

网友C:
哈,我蒙个题先,升压到30v后,正极串联一个2k电阻。

然后在输出端并联电压表和被测试的LED或者稳压管。

电压表就显示这个分压后的电压,就是led点亮的电压或者稳压管的稳压值。

网友:
已有 1 人购买

网友:
+鄙视一下

网友:
我也来无视一下。哈哈

网友:
做过耐压测试仪,随便什么管都能测

网友:
大家别误会,也许在楼主眼里这个已经是高科技了

网友:
节前突击抢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我蒙个题先,升压到30v后,正极串联一个2k电阻。

然后在输出端并联电压表和被测试的LED或者稳 ...

猜对了不过是升压到28V,串联5.1k电阻

网友:
我用1:1的220V变压器(5W)做了一个灯珠测试仪,可以测280V以下的所有灯串。

一般灯串也就150V以内,好坏一眼明了。

现在不开店了,也没什么用了,前阵子在垃圾堆好像还看到了,健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哈,我蒙个题先,升压到30v后,正极串联一个2k电阻。

然后在输出端并联电压表和被测试的LED或者稳 ...

你猜错了,有必要这么复杂吗?楼主只是把18650电池加个二极管来测试LED灯。不信你进去看看。

网友:
这也要钱,不看都知道怎么弄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猜错了,有必要这么复杂吗?楼主只是把18650电池加个二极管来测试LED灯。不信你进去看看。 ...

你拿提成了吧,楼主骗点钱过年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猜错了,有必要这么复杂吗?楼主只是把18650电池加个二极管来测试LED灯。不信你进去看看。 ...

这算是论坛的bug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拿提成了吧,楼主骗点钱过年不容易。

哈哈哈,你是懂提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嘿嘿嘿收费贴,我是看还是不看呢?

不要看浪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里有mc34062的,我做了个插电的

挺好的,会做就不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