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恳请大佬找毛病,SM3281能开卡,不能格式化

楼主(2023-01-18):
拆得一片闪迪05139 128GB 3D TLC 颗粒,上3281L U盘板自己添加参数,能正常开卡,容量显示也对的,可是不能格式化,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刷入固件选了3D TLC BiCS3、BiCS4都无解!
感谢大佬些百忙之中抽空指点迷津了,谢谢!

网友:
设置低格一下,不要选55AA,选低格。

网友:
上黑片工具试一下

网友:
参数降频试一试,先改到8C试一试

网友:
用黑片工具开,要是支持的话可以不加参数,不支持的话手动加一下

网友:
没啥思路,换个版本试下吧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闪迪不好玩,用05138改的参数开卡,开得过,无法格式化!用黑片工具开出来了,速度奇慢,读写都才10多点,用两次又掉盘不识别了!
啥时候换过新版本再开一下试试看吧!
手上还两片15059 64GB带锁的也没法开卡,也不知道解code贴能不能解开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闪迪不好玩,用05138改的参数开卡,开得过,无法格式化!用黑片工具开出来了,速度奇慢, ...

哪里来的,上哪里去吧,原来的固态主控板不能用了?

网友A:
解code贴的原理是并联ce(记得是)
15059 064G是没成功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code贴的原理是并联ce(记得是)
15059 064G是没成功过

感谢指点,要不又买解code贴,白花时间白花钱了!

网友:
钩上Prescan再量产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