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不用刮漆的那种0.1mm飞线到底怎么使用?

楼主(2023-01-18):
完全不会用。感觉完全不沾锡,一坨锡保住都没有焊起来的感觉,也不导通。是我买了劣质品还是用法有问题呢?但我看那些飞线维修的视频感觉也没有什么特别用法啊。

网友:
正常来说,融化的锡能够融化漆包线的。细的漆包线我从来不刮,都是烙铁头堆锡融化,漆包线扎进去几秒钟就冒烟,上锡了。

网友:
大部分高温烫一下绝缘就掉了,实在不行刀刮两下。
焊接用锡膏最好,先放到锡浆里,热风吹。或者烙铁点

楼主:
听你们说我感觉买了都不算劣质产品,直接是假的?烙铁调到300度,还加了点松香锡沾上去按住,它还浮上来了

网友:
和漆包线绝缘材质有关,再有烙铁温度调高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你们说我感觉买了都不算劣质产品,直接是假的?烙铁调到300度,还加了点松香锡沾上去按住,它还浮上来了 ...

如果连刮漆都不行的话,是不是还有一种可能,可能是铝线,所以怎么都焊不了。

网友:
以前在电机部焊过漆包线,粘锡后再热10秒左右,看到线和锡接触的部分是浸润开,有微小变化,基本就好了。

网友:
粘点松香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你们说我感觉买了都不算劣质产品,直接是假的?烙铁调到300度,还加了点松香锡沾上去按住,它还浮上来了 ...

300度? 你确定温度准?
我焊接时没这么高温度, 直接焊锡烫1,2秒就挂锡了.

网友:
我也是,以前焊耳机线,从断端浸锡,漆皮自动褪上去一截,后来用免刮漆的飞线,0.1mm粗的,想刮也不可能,直接按在PCB上焊,焊完用放大镜一看,有的线是连漆皮埋在焊锡里,根本没焊上。

网友:
这种漆,相对电机漆包线来说是低温漆,,焊锡融化的温度可以融化了漆皮的,,,,耳机线也是低温漆,,线头慢慢插进去锡珠,,见到漆片慢慢蜕出在锡珠外面

网友:
自动上锡基本流程是这样的:
断口是无漆的,首先会上锡,随着温度的增高,漆皮从断口处脱落,线上开始上锡。
所以操作起来就是,先把断口放到熔化的锡珠里,最好有助焊剂,保留一定时间,然后整个都上锡了。

网友:
铝线?我原来买过一次就是这样上不了,然后有认识的老师傅说是铝线,要买铜线的才行,我后来买了个牌子货,挺贵的,号称铜线,用着就没有问题。

网友:
我都是用烙铁头沾点松香吧这个漆包线按在松香盒小纸盒的边上搓两下就上锡了。

网友:
360度直接焊接,短的2秒长的5秒就能看见线头露在焊锡外面分冒泡,这就焊上了!

网友:
飞线用的漆包线从来没买过,平时收集一些小变压器,就用这里面的漆包线很好用。漆包线上锡时可以在硬纸壳用烙铁压住拉扯上锡(用一些松香),很好用。

网友:
是不是图便宜,买到铝线了?

网友:
看来细线上锡是有技巧的

网友:
用脱漆剂或者给它吃点阿司匹林

网友:
380度,哧喇一下就上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