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安全气囊电脑板炸过的!有会修复数据的吗?

楼主(2023-01-18):
气囊电脑有会修复数据的吗?会触碰别人的蛋糕吗?刷过一次,里面没数据了?也搞不好,玩玩

网友A:
气囊电脑自检过不去才换的,我前段时间炸行人保护就是,故障码清的掉就不用换

网友:
這東西 最好換新吧

网友:
找个好的电脑版拆开读数据写到炸掉的里面应该就好了

网友:
有专门的设备的,例如数3,cg100之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气囊电脑自检过不去才换的,我前段时间炸行人保护就是,故障码清的掉就不用换
...

你的是高档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是高档车啊!

现在的车基本都有这功能,有的是撞到点子上了!气囊电脑保护就打不着车了

网友C:
严格来说,类似的东西是不能修的。
事关人民,有严格的安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严格来说,类似的东西是不能修的。
事关人民,有严格的安规要求。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车基本都有这功能,有的是撞到点子上了!气囊电脑保护就打不着车了 ...

一般的十几万,二三十万的车都没有行人保护气囊,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车基本都有这功能,有的是撞到点子上了!气囊电脑保护就打不着车了 ...

行人保护气囊很少很少吧,这个主要是在车外保护行人的
车内的是保护司机和乘客的

网友:
肯定可以清除的。。。
厂家甚至不用拆开就能清数据。
但是对外的技术泄露的都是必须要开盖焊接留下痕迹的。

理论上只要数据对,没啥不安全的,这个玩意每次都会自检的。就怕有人改了功能不对了也不报故障码。或者开盖时候把元件物理上磕碰弄坏了。。。
这个发热丝断了会有报错的。。。

网友D:
能不能加电阻欺骗电脑,自检过了就行,这东西价格低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加电阻欺骗电脑,自检过了就行,这东西价格低不了

单纯气囊坏了可以,楼主这个是炸过了,气囊电脑数据已经完蛋了

网友:
专门修电脑的,有各种数据 刷上应该就行,有的电脑还炸保护管

网友:
肯定可以清除的。。。
厂家甚至不用拆开就能清数据。
但是对外的技术泄露的都是必须要开盖焊接留下痕迹的。

理论上只要数据对,没啥不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