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一个NETGEAR WNDR4300V2,发现输入12V上的电解电容鼓包

楼主(2023-01-18):
把闲置了很久的WNDR4300V2 拆开了,发现输入12V上的电解电容鼓包,然后就取下来了
如下图,手贱把鼓出来的一点用手压了一下。。

然后我突然发现,这个电解电容它接反了,是这样接的,可惜拆下来之前,没拍照!

这个是整体图

网友:
好的,朕已阅

楼主:
大厂做的东西也会出现这种错误,不可思议,以前用了那么长时间竟然没爆,万幸

网友:
换一个   证明这个电容没有 机器也能马马虎虎运行  ……

网友A:
修好了吗?如果功能正常,扔了可惜。
我记得华硕主板的电容全是反的,大家注意到了吗?

网友:
四个电感,让整机掉三个档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吗?如果功能正常,扔了可惜。
我记得华硕主板的电容全是反的,大家注意到了吗? ...

拆下来这个电容,开机没影响。
你知道电解电容接反的意图是什么不

网友:
电容鼓了就换了它,反接居然没事

网友:
计划报废,用一段时间就没用了

网友:
按道理,反接不要一会就炸的啊。。。

网友B:
事实上我是不太相信的

网友:
10几天前,修一个东西(竟然记不得什么了,呵呵,这记性),一电解电容看着是接反了(也是怀孕了),怀疑厂家接错了,经判别是线路板的电容图示印反了。要是照单恢复,恐怕会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事实上我是不太相信的

哎,好后悔没拍下来。没图没真相啊

网友:
既然你拆之前没拍照,就不能说以前是装反的,那么就是你自已装反了。这个逻辑很简单。

网友:
也许是你看花眼了

楼主:
没图没真相啊,看了大家的回复真印证了这个道理

网友:
接反应该不可能?

网友:
怎么可能?你原来用着好好的,电解电容如果接反,通电会炸的。

网友:
电容接反一通电就会炸的

网友:
接反很危险,厂家希望你继续换新的(整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