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铜那么贵,铜电线材质会有猫腻吗

楼主(2023-01-18):
铜那么贵,铜电线材料成分会有猫腻吗
这两天在研究做点焊机,铜线铜排那是真叫一个贵呀!
我就是想问一下,这东西这么贵,那肯定不少人在这个材料成分上动歪脑筋,只要做出来的铜线铜排看着和紫铜一个颜色就行,普通老百姓如何去鉴别铜线铜排的产品质量性能?

顺便问一下,铝线和铜线,铝线的载流能力是铜线的百分之几十啊?

网友A:
不要说真铜,,铝镀铜都百分之99的人分不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要说真铜,,铝镀铜都百分之99的人分不出来了

35%吧,成年男性才会好奇真假,手机这么普及,只要花心思,网上查,就懂怎么分辨。

网友:
肯定会有猫腻,我想到的只能量一下电阻,外观发亮较软,还有就是纯铜导热快劣质的导热慢

网友:
紫铜 就是 纯度高的铜贵,高品质电线主要材料
黄铜就是铜合金 便宜,一般不做铜线,做水龙头 铜螺母 铜排 或者是插座的接触铜排(磷铜)
白铜少见,据说比紫铜还贵。

但是这都不是绝对的,可能看到的是紫铜 但是那个铜线比同直径的较硬,估计杂质就多。
据说hifi使用的都是无氧铜  估计是高纯度铜的代名词。

网友:
能用铜已经很不 错了,只有想不到的作 假 手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5%吧,成年男性才会好奇真假,手机这么普及,只要花心思,网上查,就懂怎么分辨。 ...

手机这么普及,只要花心思,网上查,生病就不用去医院找大夫了

网友:
现在铜价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机这么普及,只要花心思,网上查,生病就不用去医院找大夫了

机器能修,铜可以制造生产,要多少有多少,生病老死就难了。。。。而从事电子,TI,建筑,化学行业的人,没1亿,也有8000万人吧。分辨铜的真假并不需要多少时间,在人的一生中,吃亏还不愿意花心思去分辨吗?你应该停留在70.80年代了。

网友:
现在玩无线电找点容易上锡的连接线都难啊。

网友:
直接小样品   截面看是不是包的  全实心 认不出硫酸

网友:
这个铜线估计是会参假的,利润最大化嘛。

网友:
黑心商家才会像楼主说的那么干,普通的厂家,一般会在线径上面想办法。
既然你都知道铜材那么贵,便宜的当然会想办法。
多数正规厂家,都是靠国家标准的下限,比如要求是0.5到0.7的线径,当然会选0.5.

网友:
装修的铜电线感觉有的很硬,颜色也发污,是不是有意增加了杂质份量

网友:
一般人很难辨别...

网友:
买过垃圾线 没半年锈断了 应该是铁丝

网友:
只要正规牌子,一般还是不用担心,但多少有点缩水

网友:
科技的确进步了!钱把人的脑子搞坏了

网友:
只要有利益,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不仔细看的话,  紫铜和酸洗的铜容易搞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