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我的喇叭维修(橡皮边老化)小经验

楼主(2023-01-18):
朋友给了一对爱浪家庭影院的环绕音箱,喇叭老化严重,橡皮边多处开裂,高音喇叭振膜涂层剥落,只剩丝网,箱体还好,不漏气(维修之前没拍照,这是修复后才想与大家分享)。跟垃圾佬要了一台卡罗拉轿车的音响(别人新买的轿车,可能是直接换导航系统了,这个就拆下来丢给垃圾佬了,膜还在,几乎没用过),组成一个简单的小音响,试听效果也不错,就是喇叭橡皮边老化后,低音明显不足(估计是与漏气有关),坚持能不花钱就不花钱的精神,看看怎么解决。

卡罗拉轿车原车音响。大连松下CQ-JS74K0AD。没用尾插,根据尾插接线定义,用电动车控制器的接口插座(母口)里面的弹簧片,套上热缩管(防止短路),电源线、喇叭线一个一个的插上即可。

高音喇叭。用胶水均匀涂一层。

维修后的细节。红圈处橡皮边已与边缘分离了。

特写。

维修喇叭的过程:不想换喇叭,也不想买橡皮边更换,能不花钱就不花钱。发现一管750粘鞋胶,符合橡皮边的特性,很容易形成膜,干后柔软(跟橡皮边差不多),快干。决定涂到橡皮边开裂处试试,结果非常好,虽然我是个木耳朵,但也听得出与原来的区别,才想与大家分享,供大家参考。

这是我用的胶,不是特意买来修喇叭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买来粘鞋的,都过期了。

谢谢分享!

网友:
橡皮边可以换的,某宝上去买来,自己研究一下换掉即可。

只要不动下面的定位簧,对音质影响不大。

网友:
12伏的车机带这箱子吃力的

网友:
米占科技,真粘

网友:
我还以为你更换了折环……
打胶或多或少会影响纸盆的刚度,对音质会有影响的

网友:
只要不是架子烂全可以修  就是工费问题

网友:
管不了多久的,这是当年所谓的环保材料,会慢慢降解。

网友:
当作背景音乐系统听听,这样折腾还是值得的。

网友:
这种几块拼一起的喇叭盆不行啊,把胶圈都拉裂了。

网友:
车机我也有个,当年论坛里福利,29还是19包邮,不记得了。

网友:
这款卡罗拉车机音质不咋地,还是那款丰田威驰的车机不错,是先锋代工的,音质不错。

网友:
看着楼主操作涨知识了

网友:
橡皮边用胶粘起来不知道能用多久,以前也这么干过,后来还是开胶了。

网友:
低音这样处理可能影响小一点,高音刷一层胶影响就大了。

网友:
凑乎而已,反正不花钱

网友:
也是个方法,能否用住,就看胶的质量性能了。

能换了最好

网友:
泡边容易碎,按说皮边不容易呀,偶20几年前的喇叭皮边都还完好有弹性

网友:
感觉还是换边靠谱点。

网友:
我也是用胶水粘补了一个低音喇叭。还行

网友:
橡皮边日子长了,老化裂缝。你这个没用。用不了多少日子,就又裂了。纸盆,皮圈都是可以换,音圈不檫边的话,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