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个疑似假冒卡西欧计算器,太阳能电池都没接(CASIO DS-3890)

楼主(2023-01-18):
今天翻出一个尘封已久的CASIO计算器,型号是DS-3890,面板上印有太阳能、纽扣电池双供电,也许是放置时间太长,无论怎么按开关都没有显示,估计是电池没电了,想着还有太阳能供电,但把太阳能电池窗口对着太阳都不显示任何数字。顿时好奇,决定拆开看看。

太阳能电池窗口:

底面板的铭牌上印有DUAL POWER CALCULATOR,妥妥的双电源计算器:

祭出数码之家螺丝套装:

螺丝很轻松就拧下来了,但这卡扣很脆,全部断掉了:

晕!太阳能电池居然没有接线:

板上电池型号LR1130:

负极上锈迹斑斑:

后面板模具很粗糙啊,居然还用海绵胶压紧:

决定把太阳能电池焊接连到电路板上供电:

这是液晶显示板和橡胶按键层:

电路板上的按键电路:

前面板:

焊接完成,因为没有合适长度的线,在垃圾里翻出来几根短线连起来,本来想弄红黑热缩套管标识一下的,结果还弄反了。

后面的结果是仍然无法显示,用万用表量太阳能电池的输出电压,只有区区的0.8伏左右,根本带不动。

结论:这就是一山寨计算器,在辞旧迎新之际果断扔了。

谢谢观赏!

网友:
卡扣全断,太阳能还是装饰,被辞旧了

网友:
这做工,透露着一股山寨风

网友:
太阳能板的居然焊盘都还是处……

网友:
以前上班的公司采购了20多个这玩意,后来电池没电后陆陆续续就都扔了,你这个还是个真的太阳能,我们当时买的那个就是个玻璃片贴个贴纸。后来全换成得力那种装5号电池的了。

网友:
看这板子,看这做工,一下回到20多年前了

网友:
也许是装配工心情不好,不愿给你装太阳能。

网友:
装饰品,两块串起来差不多,,,,,拿去大太阳下看看电压会不会高点?

网友:
0.8伏完全可以点亮计算器了,太阳能电池上还要并联一个2伏的发光二极管,避免太阳能电池强光照射后电压过高烧坏计算器,看照片,你太阳能电池板根本就没有并入系统,完全没派上用场!
根据电路分析,应该有个开关用来切换使用哪种电池供电,避免给纽扣电池充电造成爆炸!

网友:
正面看起来好像是真的,里面看起来就是假的。

网友:
这是个有中国特色的计算器。

网友:
这个太假了,我有一个假的卡西欧,最起码还是真的太阳能电池用晒一下还是能用的。

网友:
以前也拆过一种,太阳能电池也没接线,但是假的……

网友:
不像正长的产品

网友:
良心商家,还给你个太阳能板

网友:
应该是山货无疑了。

网友:
假的,计算器后面标牌上应该有厂标和电池电压标注的

网友:
卡西欧真是被仿冒太多了

网友:
一看主板就知道是假的

网友:
一家名牌,不知能引起多少假冒仿造的,真货又能有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