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求助!普源DS5062MA数字示波器触发坏了,有前辈知道怎么修吗

楼主(2023-01-18):
手上有台普源DS5062MA,60M的老款示波器。

近日偶然发现Auto不能用了,无论如何都显示检查不到信号。
同时,波形抖动很厉害、无法稳定
于是我尝试调节触发电平,但转动旋钮、在信号图像范围内上下移动——均无法稳定信号

1K信号如果不用默认的边沿触发,改成视频触发可以显示。
但5M高频信号,无论如何都只能看到一团乱麻。
所以感觉机器完全不能用,虽然采样是好的,但触发有问题,没法正常显示。
并且两个通道都是这样的。。。
目前,已经尝试过调出原厂设置、自校准、触发菜单里的以及所有可能影响的设置,均无济于事

所以,这种故障有前辈遇到过吗,有人有这个机器的编程器固件吗?或者应该排查某个硬件部分?

网友A:
几周前修了个示波器。触发编码器调整时 通过 DAC转换,到运放和输入信号比较。 查查触发DAC 和运放。

网友B:
算一下,差不多十年无修仪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周前修了个示波器。触发编码器调整时 通过 DAC转换,到运放和输入信号比较。 查查触发DAC 和运放。 ...

谢谢提供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算一下,差不多十年无修仪器了,,,

是的,只能当活马医医看了

网友:
这型号示波器我有一台,修过一次,不容易开机是电源板电容问题。

网友(2024-02-12):
你好,这个弄好了吗?我的也是这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