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偶得一块小强电扳手电池,换个大艺款马甲继续用

楼主(2023-01-18):
偶得一块小强电扳手的电池,拆开一看,全部三星的电芯,保护板做工也不错,灌胶满满。苦于手上没有小强的工具,换成大艺款电池,好和手上的工具通用。

原来小强的主板,看这个做工,品质应该没差。保护很全面,电量显示板断裂了,飞线完美修复。

三星2000mah动力电芯,没查到这个电芯的资料,不知道是多少c。知道的铁子们,可以告诉我一下。

测了一下内阻,因为是10节电池的,测试的是2并的内阻,8.57毫欧,单只应该在16毫欧的样子。

另一组

这个8.31

这个8.40

这个8.48
一致性还不错,能接受。

找出一块大艺款的电池保护板。看这个做工,跟刚才那个小强的板子比起来就寒酸多了。

背面很干净,只有一个ntc, 还不错,至少还有个ntc保护。

电池包和保护板合体,没难度,正确连线就好了。

平衡线不粗,电流不会大,输出的正负极线必须粗一点儿。

找个壳子,大艺款的电池壳子真的多。

这个就是明锐科技的壳子,什么信息也没有。典型的三无产品。

合体成功,就能正常使用了,电扳手又多了4个小时的续航。

网友A:
看起来是电池连接线固定了,螺丝孔位对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是电池连接线固定了,螺丝孔位对不上!

坛友观察的很仔细,的确是对不上,原来得到电池保持架是给小强的保护板用的。固定方式不同。

网友:
这个电池好。

网友B:
很NICE,不用自己配对电池和内阻容量

网友C:
电池和好子连线好像有点细了。

网友:
这个电池不错啊

网友D:
小强的电池不知道能不能在大有上用?

网友E:
我捡的大有4.0也没有改,改天也改给牧田款用,就是浪费了个标充和保护板

网友F:
三星的20r电池还有内阻8.x mΩ的么?确定表是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捡的大有4.0也没有改,改天也改给牧田款用,就是浪费了个标充和保护板

用转接板就不浪费,回头有了大有工具直接能用,不用改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三星的20r电池还有内阻8.x mΩ的么?确定表是准的?

2并,单节应该在16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NICE,不用自己配对电池和内阻容量

整组的电池,一致性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和好子连线好像有点细了。

主线是12awg的线,平衡线电流不大,线材比较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强的电池不知道能不能在大有上用?

我这个电池本来就是小强的,接口和大有的不太通用,不知道协议是不是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捡的大有4.0也没有改,改天也改给牧田款用,就是浪费了个标充和保护板

放到那里不是一点儿价值也产生不了么?更是浪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星的20r电池还有内阻8.x mΩ的么?确定表是准的?

10节电池 5s2p  我没拆开测量内阻,所以表上显示的内阻是2p的内阻,单只的话应该在16-18毫欧左右。
楼主是行家啊!
一看型号就知道内阻!!
厉害厉害!!

网友F:
引用 楼主:
10节电池 5s2p  我没拆开测量内阻,所以表上显示的内阻是2p的内阻,单只的话应该在16-18毫欧左右。
楼主 ...

那就对了。我说20r的内阻不能这么小么。呵呵呵。啥行家,看的多了有些就大概有印象了。只要经常接触,都能心里有数。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就对了。我说20r的内阻不能这么小么。呵呵呵。啥行家,看的多了有些就大概有印象了。只要经常接触,都 ...

见多识广的都是大神!

网友:
今天拆了一个小强的电池里面是highstar的电芯,不知真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