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不开机,充电震动

楼主(2023-01-18):
媳妇手机,oppo r15 梦镜版,昨晚摔了一下,开不了机,插充电器,间歇震动,就是隔一秒左右震一下。今天早上直接京东下单oppo  Reno9 512存储那个,晚上能到。这个坏的手机里有许多照片,得弄出来,请问一下估计是什么坏了?假如主板坏了(估计是没人愿意修),怎么能导出照片?谢谢

网友:
找比较专业的维修点 拆芯片导数据,就是费用高

楼主:
会不会电池插头摔松了?

网友A:
先看看是否连接电脑有反应?也可以通过同时按下音量下和电源键看看能否进入恢复模式

网友B:
我三星手机经常从床头柜掉下来,下面是木地板,但也硬呀!摔得嘣嘣响,不过都没啥事,啥都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是否连接电脑有反应?也可以通过同时按下音量下和电源键看看能否进入恢复模式 ...

电池没电关机了,手机总是处于欠电状态,基本成天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三星手机经常从床头柜掉下来,下面是木地板,但也硬呀!摔得嘣嘣响,不过都没啥事,啥都没有影响 ...

说实在的,人家三星手机质量真的没的说,我这些年一直用三星手机,也是经常从口袋或者床上掉下来,还没有一款三星手机的屏幕是正常不小心摔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说实在的,人家三星手机质量真的没的说,我这些年一直用三星手机,也是经常从口袋或者床上掉下来,还没有 ...

我用惯了三星,我用不来国产,另外还有一回我骑电动车,骑得还是快,左手拿电话放龙头上准备按号码,路上车抖了一下,没拿稳手机,掉下来了,马路上是石油路,结果手机捡起来左看右看也是啥事没有,继续打电话没影响,真是爱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惯了三星,我用不来国产,另外还有一回我骑电动车,骑得还是快,左手拿电话放龙头上准备按号码,路上 ...

咱俩一样,我也是,三星手机用惯了,国产手机还真用不惯。

网友:
估计是屏幕损坏了

楼主:
按住开机键也是1秒间歇震动,连电脑无反应,去找个修手机的,钱少就修,多了看看能不能导照片。

网友D:
年后寄来我给你修

网友:
可能主板上电源管理芯片出问题了

网友E:
应该是把电池排线的座子振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把电池排线的座子振松了

重新插了一下,不是这个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年后寄来我给你修

谢谢,先看看这边能弄不,弄不了再找您

网友:
不管怎么样,平时还是戴个套吧,建议软套,可以缓冲碰撞压力。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

自己拆开再重装一次看看能不能开机

网友:
好几年没修手机了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