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平板上的 WiFi模块, 让他发光发热装到老电脑上

楼主(2023-01-18):
台式机很老了,没有网线了,但还是想用一下,上一下网。找到了一个老平板电脑上拆下来的WiFi模块,把它用上了。

以前看他发热很厉害,给他上了一个散热片。

拆下来试了一下,用USB是可以的。

找了一个图拉丁年代的华硕USB扩展卡。这个扩展卡也很奇怪,量了一下线是通的,卡上面的插口到USB接口也是通的,但连在主板上就是识别不了USB器件,包括U盘。

装电脑机箱里能用了。

是慢了点,将就一下吧。

楼主:
最后还想请教一下大家,这个WiFi模块上面有6个接口的标示已经用了4个,剩下两个一个选择LED,估计就是可以外接一个 LED的指示灯。还有一个写着RF是不是可以外接天线?我看天线好像有两个焊点的,是不是天线中间的焊接在RF这里,然后天线外面接在负极上面?

网友:
发挥余热  老+老=新 ?

网友:
啥平板的无线网卡是usb网卡,倒是方便了废物利用,

网友A:
还好是5V供电的,我那个模块是3.3V供电的,改造时麻烦了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好是5V供电的,我那个模块是3.3V供电的,改造时麻烦了一点。

3.3V供电的,,可以从电源的3.3V输出取电吗

网友:
模块化的好处啊

网友C:
led估计是常亮的,rf估计是根据信号闪的,我认为不是天线,天线应该标ANT,最简单的你看下走线就知道是不是天线了。

网友D:
改的不错啊。那网卡好点。还可以高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3V供电的,,可以从电源的3.3V输出取电吗

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d估计是常亮的,rf估计是根据信号闪的,我认为不是天线,天线应该标ANT,最简单的你看下走线就知道是不是 ...

果然在板子的背面发现了ANT的标志,不过电路好像没有零件,估计光焊个天线是不行的。

网友:
这个DIY就牛皮了,老电脑早十多年前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的不错啊。那网卡好点。还可以高速了。

不知道笔记本的无线网卡能不能改成USB接口的?

网友:
有一个老平板,参考一下能改也改一改。

网友:
相当于是找了一个USB无线网卡?

网友:
看帖才想起我在一个老旧的无线摄像头上面也拆了一个类似的模块,但是速度是150M的.有时间也装到台式机上面去,省却拉网线

网友:
除了模块太老,废物利用还是很好的

网友:
老电脑升级,真的还需要一些技术和硬件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