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嘉立创专业版在原理图中如何批量更改封装

楼主(2023-01-18):
以前一直使用PROTEL99  很久没折腾了
最近想画一个板子。使用嘉立创专业版。
问题一:
画完原理图了 才发现有一种电容的封装尺寸不是我想要的。现在想更改但是不知道该如何更改。
我现在能用的就是将原电容删除,然后将新的封装电容从新放置。但是几十个电容太麻烦了。如何批量更换?
问题二:
自己可以新建一个原件,但是如何能够调入原理图中?我自己做里一个元器件,但是就是没有折腾到原理图中?没找到添加进去的方法,99那个时候可以直接添加库就可以了?
熟悉嘉立创的有空指教一下  ,万分感谢!

网友A:
这个得自行摸索了。批量改封装是不是在原理图中选中你需要的那几了元件,在属性里改封装。记不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自行摸索了。批量改封装是不是在原理图中选中你需要的那几了元件,在属性里改封装。记不清了。 ...

标准版确实是这样的,专业版不知道,感觉不好用,

网友A:
用惯了标准版,再改用专业版,确实觉得专业版不好用。我安装了专业版以后,打开玩了一会后,就将它卸掉了,用不惯,而且以前的工程,在专业版里打不开。

网友B:
跟标准版差不多啊,选元件,右侧点封装,2那里可以批量复选,或者原理图那里按CTRL多选

网友:
可我烦的是,以前的工程打不开(标准版)。

楼主:
谢谢  我先试试

网友:
去封装管理器里调好一个,然后把要改的删除,复制粘贴改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标准版差不多啊,选元件,右侧点封装,2那里可以批量复选,或者原理图那里按CTRL多选

谢谢 根据你的提示已经批量更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惯了标准版,再改用专业版,确实觉得专业版不好用。我安装了专业版以后,打开玩了一会后,就将它卸掉了, ...

专业版可以直接导入标准版的工程啊

网友:
现在可以的?刚推出时是不行的,难道现在可以了?!算了,我还是用我的上一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