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求助各位大佬,TYPE-C DAC如何接线可以当正常电脑声卡

楼主(2023-01-18):
电脑主板的声卡不出声了,有个安卓耳机让我拆了

主板有TYPE-C的接口,插上这个后,提示有个声卡,飞线电脑可以出声音,但目前有个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
6个点,其中有两个是mic的±极,剩下4个点是L声道的±和R声道的±,但音箱的3.5音频线,左右声道的地是共地,如果把两个声道的负极接音频线地,剩两条分别接左右声道,音箱正常播放播放音乐都正常,效果也比较满意,但不能没有声音,一但电脑静音就非常大的杂音出来了,播放任何声音,杂音就没了。
然后尝试把声卡的MIC的G接音频线的地,再接左右声道正,音箱也可以出声音,杂音也没了,但声音效果特别差,而且几乎没有低音,查了一些资料应该是这个东西只是个DAC解码器,并不是真正意义的声卡,如果想正常当个声卡用的话,需要怎么改呢?希望有经验的大佬给点指引,本人基本的焊接会,但不懂电路,也不知道需要什么样知识储备可以解决!
在此先感谢各位了!

网友:
实在想要买电路的话放个图给你吧

网友:
做个隔离变压器应该可以吧?

网友:
找个电路,把平衡输出转换成非平衡输出。一乐那边有,我就不放链接

网友A:
恒玄BES3100
DAC是差分输出,另找电路还不如直接买个声卡算了。

网友B:
这个是不共地的,这样可以在有限的电压下获得更多动态范围
你可以用隔离变压器,或者自己绕也行,把普通那种工字电感拆掉绕两组线圈,一组接输出音频正负一组一边接地另一边音频信号输出
我也是用的这种,电脑声卡坏了,我是买的tb上最便宜的5快多包邮的剪线的谷歌的手机配的耳机,拆开做了个板子变成一个转接线
https://oshwhub.com/xljxlj/typec-xiao-sheng-ka

网友C:
你需要一个差分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共地的,这样可以在有限的电压下获得更多动态范围
你可以用隔离变压器,或者自己绕也行,把普通那 ...

感谢您的回复,我也是看了您的帖子后,才去拆了我已经断了线的耳机,才发现是这样6pin的接线无公共G极的DAC,但我在您的帖子中没发现需要隔离,是您改装后不需要接有源音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需要一个差分功放

感谢回复

您是说这样的功放板是吗?如果接这个是否还需要再给这个功放板独立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玄BES3100
DAC是差分输出,另找电路还不如直接买个声卡算了。

感谢感谢,看了一下,年后打算买个焊接一下尝试下,因为使用这个DAC播放时候效果还是可以的,如果几元钱就能解决,也不免是个好办法

网友:
USB声卡 又不贵   用带HDMI和音频输出的显示器就行了

网友:
心想事成